[手持表] 优利德最新升级款UT61E+拆机测试,有惊喜也有惊吓!

楼主(2020-11-08):
万众期待的优利德最新升级款UT61E+到手拆机测试,有惊喜也有惊吓!总体来说一般般吧!

Cyrustek ES232(9999计数)DMM模拟前端

8楼更新挡位结构图

next

楼主:
多层布线主板坏了整体用料还行,比61E芯片数量多了很多!但是做工和质检不敢恭维!两颗主板螺丝露出半截,没拧到位!

一颗贴片二极管的一个引脚歪了,悬空了!

next

楼主:
精度高于老款61E,尤其是电阻档精度很完美!

速度比61E略微慢了一点点!也算很快了!

next

楼主:
总体来说,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地方!

网友:
优利德是怎么做到SMT贴片都能贴歪虚焊的...有点离谱吧

网友:
新款不敢买怕BUG多,用的闹心

网友A:
超低功耗华大HC32L130系列单片机 Cortex M0+ 超低功耗微控制器(28、32、48(LCD)、64(LCD)脚)

整套模具都改掉了,
叫这个名字,说明优利德卖的最好的型号就是61E了,没有之一。
那么下一代得叫什么?++嘛……

拆得这么彻底,有没有档位的机械结构图片啊?
换挡能否有原来61E那样的顺滑手感?

楼主:
补上几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低功耗华大HC32L130系列单片机 Cortex M0+ 超低功耗微控制器(28、32、48(LCD)、64(LCD)脚)

整套模具 ...

我觉得转盘旋钮有点小,转起来不舒服,按键也有点大,按下去不稳当,容易按不到位

网友B:
看起来除了做工瑕疵,这表设计的还不错,不知道使用起来还会不会发现新问题。感觉会是下一个热销款。好像没看到外基准。

网友:
楼主拿61E和新款61E+放在一起看看外观尺寸大小,而且看新款PCB像是新架构,就不知道温飘变化什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除了做工瑕疵,这表设计的还不错,不知道使用起来还会不会发现新问题。感觉会是下一个热销款。好像没 ...

价格300以内的话,比老款61E性价比高,外部基准我也没找到,估计是用的ES232内部基准?

网友:
承永官网上介绍es232是3万字的芯片,优利德做成2万2?电路板虽然用料好像比以前好一些,作为不懂细节的外行感觉板子整体变丑了,甚至不如136+的板子好看。
胜利的vc86e估计也快更新了吧

网友C:
板子做工令人担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做工令人担忧

这板子用料虽然很足,但是,板子质量和焊接工艺感觉不如老款61E,太不用心了

网友:
终于有自动关机和背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300以内的话,比老款61E性价比高,外部基准我也没找到,估计是用的ES232内部基准? ...

看起来是,什么价格? 有了lpf就相当于修正了以前滤波器的问题。下次采购设备可以买一批

网友:
这蓝色板子看起来很低端啊

网友:
表笔插孔更改了,无缝钢管,螺钉铆紧的

网友:
看着还不错,不知道61D+和61b+是不是相同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