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读卡器?U盘?台电8GBU盘更换USB插头

楼主(2020-11-08):
还是同学的U盘,话说最近我都修了多少个U盘了。。。
基本上都是被一体机断头的。。。

???
8G的tf卡

背面倒是挺像一个正常的U盘

主控
似乎是群联的,百度查不到资料

原装插头有刻字

找不到一模一样的,用这个插头试试看

装上

合不上盖

买一堆留着备用
顺便买一瓶助焊剂

搞定

完美合盖

网友:
这个不是读卡器,这个只是用了存储卡里面的NAND flash,看外观是闪迪的,如果还在的话,拿芯片精灵测一下

网友A:
楼主800G焊丝是?烙铁也没出场

网友B:
为啥一体机容易让U盘断头?

网友C:
又是一体机,现在我高一了,希沃的一体机,开学没三天数学老师u盘就断头了,焊盘都没了...  我直接给飞线了。还有看看一体机后面的电脑是不是有外置usb,加个延长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是一体机,现在我高一了,希沃的一体机,开学没三天数学老师u盘就断头了,焊盘都没了...  我直接给飞线了 ...

我们的一体机也是经常断头。。。然后学校给每个老师配一个微型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是一体机,现在我高一了,希沃的一体机,开学没三天数学老师u盘就断头了,焊盘都没了...  我直接给飞线了 ...

希沃的啊,插口在一体机右边侧面,黑板背面。希沃一体机是双天线的,开WiFi热点特别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一体机容易让U盘断头?

U盘在一体机和讲台之间,非常突出,走来走去一旦撞到,轻则插头变形,重则直接断头。
现在我U盘都是插到一体机底部的插口,相当于台式机后部插口,毕竟一个U盘90多元换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800G焊丝是?烙铁也没出场

烙铁是雪驹T12焊台+刀头。
焊锡丝挺好用的,我找个时间拍张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是一体机,现在我高一了,希沃的一体机,开学没三天数学老师u盘就断头了,焊盘都没了...  我直接给飞线了 ...

都是希沃的锅我们的翻页笔接收器都已经歪歪扭扭的不成样子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希沃的啊,插口在一体机右边侧面,黑板背面。希沃一体机是双天线的,开WiFi热点特别爽 ...

为什么我们是单天线的
wifi还经常连不上(可能是学校装的海康路由器的锅,5天线,轻的像纸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U盘在一体机和讲台之间,非常突出,走来走去一旦撞到,轻则插头变形,重则直接断头。
现在我U盘都是插到 ...

为啥不用延长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们是单天线的
wifi还经常连不上(可能是学校装的海康路由器的锅,5天线,轻的像纸做的。。 ...

希沃是初中时候的,高中的不是希沃,内置的网卡开的热点总是假死
前前后后换了好几张USB网卡了,天线也换了,效果还是不咋地

。。。
重复了,垃圾4g惹的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们是单天线的
wifi还经常连不上(可能是学校装的海康路由器的锅,5天线,轻的像纸做的。。 ...

希沃是初中时候的,高中的不是希沃,内置的网卡开的热点总是假死
前前后后换了好几张USB网卡了,天线也换了,效果还是不咋地

网友E:
自从我2016年秋天开始入门山寨运动相机后,没有再买成品优盘,都是存储卡和读卡器。楼主的优盘可以试试改成,故障运动相机里拆的存储卡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从我2016年秋天开始入门山寨运动相机后,没有再买成品优盘,都是存储卡和读卡器。楼主的优盘可以试试改成 ...

不是我的U盘,同学的,我自己用的是这种U盘

网友:
这是利用内存卡的调试触点来把内存卡当做一个NAND使用的,以前见过一个青花瓷U盘就是这么搞的。。。

网友F:
我们用希沃的一体机都把壁纸换成带提醒字样的了也没用…下回把黑板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用希沃的一体机都把壁纸换成带提醒字样的了也没用…下回把黑板卡住

希沃那个还问题不大
黑板磕一下而已
我们这个走路蹭到就能把插头搞变形,撞到直接断头

网友:
学校的一体机设计基本上都不人性化,下边那么大的空间,非要把U盘接口设计到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