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取样电阻该用什么材质的?

楼主(2020-11-08):
网上搜了一下,众说纷纭,有说用绕线保险电阻的,说烧了不会造成大范围元器件损坏;也有人说不能用绕线的,烧了会把开关管等也给烧坏,有说用金属膜电阻的,但是我看很多开关电源用碳膜电阻的,。百度一下说用金属氧化膜电阻好,淘宝硬是没有搜到,买不到,一头雾水,特来请教。

网友A:
到底是什么取样电阻?电压取样?电流取样?如果是电压取样,什么碳膜金属膜都可以,有条件的就用金属膜。电流取样电阻,需要低阻值大功率的,用康(锰)铜丝为好,如果没有,就采用大功线绕电阻吧,别的电阻不能承受这么大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什么取样电阻?电压取样?电流取样?如果是电压取样,什么碳膜金属膜都可以,有条件的就用金属膜。电 ...

电压取样电阻,明白了,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取样电阻,明白了,多谢!

电流取样吧,碳膜是最差的,因为温漂大,要求不高的话也可以用,好点的用金属膜的(注意淘宝上的金属膜都是假的其实都是碳膜冒充的),更好点的话用线绕的(注意不是保险电阻),再好的话就用康铜丝之类的,注意电阻的功率要跟电流匹配

网友:
首先该考虑的是精准度,这方面金属膜比碳膜要好点,再就是根据电源功率匹配电阻功率。这就足够了
至于说的线绕电阻烧了会把开关管等也给烧坏,这玩意说不准,开关管不坏,检流电阻也不会坏,再说了,比如电源功率不大,检流电阻很大瓦数,那不管是碳膜还是金属膜还是线绕,都烧不了,这功率搭配是有规矩的。除非把电阻承受电流刚好在开关管承受力搭配的相当好,才有可能在过流的瞬间烧坏电阻而管子不坏

网友:
水泥线绕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