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求助惠普1112打印机墨盒托架被卡

楼主(2020-11-08):
各位大佬,小弟一台打印机使用了6年左右,中间换过一次黑色和彩色墨盒,目前是自己添加墨水使用的,之前使用都挺好,这几天打印的时候指示灯一直闪烁,提示“墨盒托架被卡”,但是托架可以手工移动,并且自检的时候机器也是自己来回移动,也没有卡纸。就是一打印就不行,墨盒拿下来,光栅和塑料条也清理了一下,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要换托架了。
恳请各位大佬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
加点缝纫机油试试  估计需要润滑了

网友:
这机器不好,我用过,后来主板坏了没修,换光栅,看附近有墨水,许不是腐蚀了?

网友:
换掉吧 换个墨仓的

网友:
这个打印机买一个也就两百多块,一套墨盒就要两百多,纯粹就是一次性的!

楼主:
换了笔架就能使用了,估计是时间长了线路有问题

网友(2022-05-07):
是不是光栅条被污染了,导致字车定位不对最后报卡死?

网友:
我有台2132,黑色盒出故障不认了,本来还想折腾下的,但想了下没必要了,最后还是搞了台二手的爱普生3118回来

网友(2023-03-01):
我的是最左侧墨盒清洁机构那里因墨多活动受限,拆下清洗后好了,不显示墨盒被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