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歼七,发动机和武器系统都已经被拆光了

楼主(2020-11-08):
发动机和武器系统都已经被拆光了。

网友:
康巴什广场也有一架,空军教育,真的有意义,吸引很多人参观。

网友A:
竟然很多地方生锈了

网友:
现役的都不多了吧

楼主:
远处的雷达张有人发现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竟然很多地方生锈了

不是所有的零件都是铝做的

网友C:
这做工,跟我老爷子的收割机不相上下

网友D:
很多管道接头都锈了,铝镁合金生锈不是这样,看来只能是铁做的。
既然因强度要求不能用铝做,那就用黄铜做啊,和铁差不多密度并不会明显增加重量,但极大增加了耐候性、可靠性。黄铜强度再不够的话可以用不锈钢啊。
可见当年军品不过如此,就算领导把它当战争消耗品尽可能降低造价,但用黄铜真贵不了几个钱,几发航炮的弹头和弹壳用的铜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做工,跟我老爷子的收割机不相上下

50年前的工艺水平。不过50年前拖拉机工艺也不比这个差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所有的零件都是铝做的

不锈钢都用不起吗?

网友:
都处都绣了   质量不行啊 ,美帝的飞机 放沙漠  50年后 还能再用的

网友:
除锈再喷防锈漆啊。

网友:
都保护的特别差。别说野外无人看管的了。就是空军博物馆(小汤山那个)后面露天展区那些飞机都破破烂烂的跟废品无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做工,跟我老爷子的收割机不相上下

那也要看是什么年代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都用不起吗?

不锈钢太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竟然很多地方生锈了

很多零件,比如螺丝、高压管路之类的是不能用铝合金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很多管道接头都锈了,铝镁合金生锈不是这样,看来只能是铁做的。
既然因强度要求不能用铝做,那就用黄铜做 ...

黄铜的强度能跟合金钢比?喝了几斤?到你嘴里就成了破铁零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黄铜的强度能跟合金钢比?喝了几斤?到你嘴里就成了破铁零件了?

就普通的铁件,还合金刚,  连不锈钢强度都比不上,  厉害国的工艺和材料就这样,  就算是现在还是这样,  要正视不足和差距才能奋起追赶.

网友:
那个葫芦是氧气瓶?

网友:
为什么冷气瓶要做成葫芦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