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个轴承拉马

楼主(2020-11-08):
先借个网络的图看看

打印机打个底,7mm厚的料,本着低成本的理念找块现成的铁片

切割下料

精细打磨

先做到这,看哪里找个全螺纹的长螺杆才能继续干,由于切割机操作过程危险,没办法拍作案过程,大伙就将就看完成图片以后将继续编辑完成。
简单的做个防锈发黑处理

刚刚做的连接片

网友:
动手能力强悍

网友A:
钳工出身,什么都想自己做,工匠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钳工出身,什么都想自己做,工匠精神。

谬赞了,业余出身,爱好而已啥也爱自己捣鼓,自己做的感觉才好

网友:
做得不错就是太麻烦啊买现成的省事啊

网友:
楼主厉害,弄的像模像样。
有2个疑问:1、拉勾的强度?会不会拉掉下巴?需要淬火吗?2、嘴尖那么厚,遇到间隙限制嘛弄?

网友:
收藏了。闲下来也弄个试试手工

网友B:
下巴不处理圆角,应力集中容易撕掉

网友:
我做过,不热处理淬火,拉几次就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巴不处理圆角,应力集中容易撕掉

慢慢改进吧

网友:
不管中不中用,成不成功。但最后还是很满足的吧!【结果不重要,过程是令人难忘的】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楼主(2021-04-27):
用两个10个粗的螺母叠在一起焊上三个耳朵
看看组装起来的效果,螺杆是用Φ11的钢筋Φ10的板牙攻的丝,钢筋有点粗稍稍打磨了板牙才能套扣

网友(2022-03-04):
拉大的问题没,拉小的轴承还是需要自己做一个的

网友:
牢固度应该还行,不过这种生铁的太重了,之前有个买的拉马就是太重了都没人用

网友(2023-07-11):
手艺不错,还真不如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