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电茶炉加热很慢的原因

楼主(2020-11-08):
前几天见坛友拆电茶炉的底座 我就顺便问了问我那个的故障原因 现在是这样的:故障是开机显示温度都正常 就是不加热 坛友说可控硅BT139X 600G坏了 就网购(拆机件BT139X 800C)换上去 的确能加热了 但烧水的速度非常的慢 一升的水烧开要20分钟以上 甚至到100度后水还是微滚 感觉功率不超过500W 壶在别的炉上一切正常 所以在这再请教下有经验的坛友还会跟哪里有关系?还是可控硅的问题吗?

网友A:
可能可控硅的控制电路也有问题?

网友:
测下功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可控硅的控制电路也有问题?

也有可能 就像台灯一样 控制电路只打开了一部分的可控硅 但问题是就算知道了问题 怎么继续查下去呢?我是小白

楼主:
没有功率计 手头的万用表也想不到该怎么去测

网友B:
拆机看看有没有一个黄色的安规电容,说不定那个电容容量降低了,换个新的就好了,前段时间刚修过同样故障的。

网友C:
这类电茶炉都是用可控硅做调压和开关元件使用,重点检查可控硅周围元件,分析是可控硅不能完全导通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机看看有没有一个黄色的安规电容,说不定那个电容容量降低了,换个新的就好了,前段时间刚修过同样故障的 ...

多谢 多谢 回去打开找找那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类电茶炉都是用可控硅做调压和开关元件使用,重点检查可控硅周围元件,分析是可控硅不能完全导通所致。 ...

受教受教 小白一个 就有点最基础的电子基础

网友:
我的金灶牌,用了6年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机看看有没有一个黄色的安规电容,说不定那个电容容量降低了,换个新的就好了,前段时间刚修过同样故障的 ...

昨天把所有零件都测量了一遍一切都正常 无意中看到控制板排线的焊点之间有连锡 重新焊接后竟然一切都正常了!欣喜若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类电茶炉都是用可控硅做调压和开关元件使用,重点检查可控硅周围元件,分析是可控硅不能完全导通所致。 ...

昨天把所有零件都测量了一遍一切都正常 无意中看到控制板排线的焊点之间有连锡 重新焊接后竟然一切都正常了!欣喜若狂

网友D:
不是用原型号的可控硅代换的话,也可能是控制信号不同,导致新的可控硅打开不完全。

尝试调整可控硅导通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用原型号的可控硅代换的话,也可能是控制信号不同,导致新的可控硅打开不完全。

尝试调整可控硅导通角 ...

更换的是原型号的拆机可控硅 导致加热慢的原因是曾经在补焊各个焊点时不小心把与控制板相连的排线两个焊点给连上了 这两个焊点之间并联了一个电阻 清理干净后功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