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什么手机打电话必须要移动网络信号 别的联网方式就不行

楼主(2020-11-08):
现在wifi打电话的软件都要钱 没有不限制的
难道不能实现用任意网络连接(如wifi 蓝牙网络共享 OTG网卡接网线等)只要可以联网就免费打电话的吗(免费 不限制的)

手机打电话要钱因为走的是运营商的4G信号
那为什么没有通过其他方式网络连接(如wifi)免费打电话的方法

网友:
不是技术问题 是政策问题

网友A:
你是问比如微信?比如QQ?现在流量也是移动运营商一块重要的资金来源,至于固定网络你没花钱是因为已经有人花钱购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问比如微信?比如QQ?现在流量也是移动运营商一块重要的资金来源,至于固定网络你没花钱是因为已经有人 ...

就是说wifi联网后可以直接输入电话号免费打电话的技术 现在还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wifi联网后可以直接输入电话号免费打电话的技术 现在还没有

有的 应该是政策原因 国外很多的,你搜一下谷歌Google voice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wifi联网后可以直接输入电话号免费打电话的技术 现在还没有

以前早就有了,N年前用过一个叫“来电”的APP,开始是免费的后来就开始收费了,再后来就消失了,当年像这样的wifi联网电话还是很多的。

网友:
现在的电话通话都是走网络,以前叫IP电话,所有的限制都是人为的,不过可以理解,毕竟人家基建投入那么大,而且现在绝大多数都是包月,相比以前已经便宜很多了。

网友B:
华为的畅连通话你不知道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华为的畅连通话你不知道吗

是不是只能使用华为手机?是不是只能在手机上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只能使用华为手机?是不是只能在手机上使用?

是的,双华为手机,有网随便,语音视频随意,跟苹果的imessage facetime类似

网友:
国外有VoWiFi的,因为运营商懒得在一些人少的地区建设基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只能使用华为手机?是不是只能在手机上使用?

必须是华为设备 不是必须是手机 设备可以是华为智慧屏电视 或者华为平板都行

网友:
VOIP电话,只要有网络就可以接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