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泊尔CFXB40HC11-160电饭煲主电源板维修过程,各位有何高见

楼主(2020-11-08):
       在我发出《苏泊尔CFXB40电饭煲主电源板维修》(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6188)贴子后,感谢各位的关注,特别感谢·@15190283496 和·@linmudui 给出的无私帮助,告诉了我R113电阻的阻值。
        我的苏泊尔CFXB40HC11-160电饭煲当时的故障表现为接电源后不断重启或使用一会后就不断重启。
        拆开主电源板后经检查,发现ZD102处电路板烧黑,检测ZD102是正常的,与之周边的U101稳压管等也还是正常,只是C1008容量是470nf减少到330nf。
        再继续检查,发现康铜丝一只脚虚焊、R113烧焦(阻值还有1.9K),整流桥和IGBT正常。
        之后更换了R113、C1008,把康铜丝的脚补焊。为保险起见,也把ZD102、U101更换。测试300V、18V、5V电压正常。
        但怎么样也找不出使ZD102处电路板烧焦和R113烧焦的原因。
        硬着头皮把电饭煲装好试用,已用了一个星期,一切正常。
        R113烧焦,可能是被整流桥压着,因整流桥发热烧焦的。建议如遇到这种情况,更换R113时,换到电路板背面,避免整流桥把电阻烤焦。
        是什么原因使ZD102发热烧黑电路板的我还是找不出原因,各位有何高见?

网友(2021-03-11):
师傅您好  您发这个苏泊尔电饭煲主板 我也碰到了 这个主板 和你这个是一样毛病  和你换的件也一样  但是为啥换完之后7805和稳压管烫手啊

网友(2021-04-18):
同款机器。一样的问题。 准备自己拆开看一看,坏的地方一样。

网友A(2021-08-01):
哪位老师帮忙看一下,这块CFXB40HC11-160板子上U1的型号,我的板子上U1爆了,U1(7脚IC)在变压器处反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位老师帮忙看一下,这块CFXB40HC11-160板子上U1的型号,我的板子上U1爆了,U1(7脚IC)在变压器处反面。谢 ...

用酒精洗那个芯片,牙刷使劲刷,表面有三防漆,刷完看看型号

网友:
集成块U1爆了看不原来的型号,盼望知道的老师告知一下。谢谢了!

网友(2021-11-19):
今天遇到一样的机器,一样的故障了,楼主还记得R113的阻值吗?我这个看不清了,实测有1.5K

网友B(2022-10-06):
今天遇到一样的问题了,想问一下R113原来的阻值应该是多少?换了个4.7k上去好像正常工作了,不知道能不能用得住。

网友:
看来是通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遇到一样的问题了,想问一下R113原来的阻值应该是多少?换了个4.7k上去好像正常工作了,不知道能不能用 ...

试出来了,如果是1200w的版本,R113用1.5k的,1600w版本的R113是2k的。

网友:
大哥可以发一下右下角那个RF101是多大的吗    同款板子   那个rf101  爆了

网友(2023-04-17):
我也是这款机器,早就扔了,感觉是计划报废的一部分,到了年限就让坏。

网友(2024-04-16):
数码之家是大家学习的好平台

网友(2025-04-16):
104的2W电阻,发热可能是功率不够,我这是大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