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教大华的球机摄像头有没有能备份固件的工具?

楼主(2020-11-08):
单位的户外球机,一时手贱从官网下载了个固件,升级了,结果导致云台不工作。
找官方客服说了半天,发过来的还是没用的固件。
单位还有好几台没升级的摄像头,想把固件备份下来刷进去,可是找不到工具,官方发给我的都是升级工具,没有能备份的。

除了把机器拆下来用编程器刷,还有没有其他办法?主要是装在单位户外,拆机器动静太大了。

网友:
应该还是你配置的问题

网友A(2021-05-16):
找到备份工具么,我也手贱升级了,结味发现好多功能用不了,想降级,告知不能降

楼主(2021-07-06):
引用 网友A:
找到备份工具么,我也手贱升级了,结味发现好多功能用不了,想降级,告知不能降 ...

我这边的搞好了,把维修结果告诉大家吧,省得以后的人走弯路。

大华的球机摄像头,主板、云台都有不同的固件文件,也就是一个摄像头,里面几块电路板,有不同的固件。
大华官方网站下的固件,里面只有主电路板的固件,云台等固件不会跟着升级。
也就是你只要升级他的官网固件,结果就是新版的主板固件加旧版的云台固件,结果云台等设备用不了。
然后大华官方的客服实在是菜鸟,她们根本不懂这些,说来说去,就是让你寄回厂里维修。

我后来解决方法是打电话给大华在南京的维修站咨询,结果一说维修人员就懂了,加维修人员QQ,他传了一个新版的云台固件给我,升级以后就好了。

后来查询了一下,大华的E文网站,也有这个固件下载,但是并没有说明来龙去脉,一般人哪敢胡乱找个固件升级。最主要是大华的官方客服水平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边的搞好了,把维修结果告诉大家吧,省得以后的人走弯路。

大华的球机摄像头,主板、云台都有不同的 ...

大华南京维修站电话能告诉我一下吗?车载DVR升级了高版本固件降不回来了。维修人员QQ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