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品益常新机械定时插座,改变电阻值会影响计时吗

楼主(2020-11-08):
12小时定时旋钮,只能顺时针旋转

最大电流10A

输入输出插座的一端是连通的,220V输入另一端接到轻触开关,开关另一头接电机线圈串51K电阻和输出插座
核心是一个像钟表结构的多齿轮机芯,线圈通电就会一直旋转,最后的输出齿轮带动旋钮顺时针缓慢旋转

左上有个活动件,控制开关通断,这个结构使得旋钮只能以顺时针一个方向旋转

旋钮外圈有一处豁口,由机芯带动旋钮旋转

OFF位置,活动件卡在豁口处,开关断开,机芯断电,插座无输出

转动旋钮定时,开关被活动件按下,机芯通电旋转走时,输出插座通电

通过拆解发现,和电机串联的51K电阻发热大,可能是隐患点,把电阻改大些会影响计时吗,比如150K
这种电机是靠什么匀速旋转的,应该不和电压有关吧,电流大小有影响吗

网友:
这个是利用交流50Hz频率计时的,只要转子能转,电阻大些无妨。

网友:
不会,这是靠工频50Hz计时的

网友A:
电阻可以改大,只要电机可以正常转动就可以,不会影响精度,时间精度只和交流电的频率有关系

网友:
有可能会让电机卡死不动

网友B:
有个类似的定时插座,测过待机功率小于0.5w,发热量应该不会很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类似的定时插座,测过待机功率小于0.5w,发热量应该不会很大吧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

这个待机0损耗

网友:
几年前科德做过一系列10到12小时机械倒计时,我买过一个小的科德10小时倒计时,结构也类似楼主都是利用工频作为倒计时基准,当初接在不拒充没保护的镍氢充电器。

网友C:
有个同款,用了不到两周坏了,就是这个电阻烧了,但是换了后也不行,可能线圈坏了。最后扔了,又买了个数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可以改大,只要电机可以正常转动就可以,不会影响精度,时间精度只和交流电的频率有关系 ...

看来是不行,加大电阻后,电机无力转动。干脆把电阻拆了,用400V47nF的CBB电容代替,发热和功耗都降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同款,用了不到两周坏了,就是这个电阻烧了,但是换了后也不行,可能线圈坏了。最后扔了,又买了个数字 ...

隔着外壳都感觉发热,电阻限流是不太可靠

网友:
只是倒计时插座,但很常用。

网友(2021-08-11):
引用 楼主:
看来是不行,加大电阻后,电机无力转动。干脆把电阻拆了,用400V47nF的CBB电容代替,发热和功耗都降下来 ...

电容降压后电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