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求助,联想Y460老本子暗屏

楼主(2020-11-08):
使用了十年的联想Y460笔记本是2010年的时候十分有名的笔记本,当年我正好迈入大学的校园,眨眼之间过去了十年。
这台笔记本之前使用的时候一直出现时而开机黑屏,但是一般强行关机以后再一次开机就可以启动的情况,因此我也没管
但是就在前几天是屏幕再也不显示了。
现在的现象是这个样子的:
(1)电池已经坏了,直接使用外部适配器供电(测试了适配器在空载的情况下输出正常19V)
(2)按下开机按钮各种指示灯正常,可以看到硬盘灯闪烁
(3)开机之后散热风扇会转,但是转了四五分钟之会停止,这时候按一下键盘风扇过一会会继续运行
(4)外接显示器一样的没有任何显示
(5)测试过了主板的coms电池电压是3V多,没有问题
(6)开机之后按下大小写切换键键盘灯正常
(7)网上有人说的可能是开关压条的休眠信号出问题了导致的休眠,我尝试了在卡机之后拆除开关的排线故障依旧。
请各位大佬指点下后面的维修思路或者说后面的排查思路怎么判断故障,如果是显卡一类的坏了我就不修了,直接换新的,毕竟十年了。

网友A:
1.到底是暗屏还是黑屏,暗屏检查高压,黑屏需要检查的就多了
2.尝试拔掉屏线,直接外接vga看看是否显示
3.以上都不行的话,检查lvds对地阻值,屏供电,en信号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到底是暗屏还是黑屏,暗屏检查高压,黑屏需要检查的就多了
2.尝试拔掉屏线,直接外接vga看看是否显示
3. ...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看是因为背光没有导致的看不到还是压根就是没有显示
我尝试过拆了屏幕线接vga还是没有显示,后面怎么判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到底是暗屏还是黑屏,暗屏检查高压,黑屏需要检查的就多了
2.尝试拔掉屏线,直接外接vga看看是否显示
3. ...

看了下是真的没显示,不是背光问题,如果是背光问题我外接显示器应该是可以用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下是真的没显示,不是背光问题,如果是背光问题我外接显示器应该是可以用到的 ...

看下大小写灯能不能正常控制,判断一下机器是不是正常开机了。
你这种情况很麻烦,显卡或者南桥挂的可能性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大小写灯能不能正常控制,判断一下机器是不是正常开机了。
你这种情况很麻烦,显卡或者南桥挂的可能 ...

大小写灯是可以控制的,对了本子的无线网卡好像也有问题,因为之前一直都用不了,这个是不是也是挂在南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大小写灯能不能正常控制,判断一下机器是不是正常开机了。
你这种情况很麻烦,显卡或者南桥挂的可能 ...

现在是这样的,将电脑连接上路由器,然后开机,是可以看到路由器给电脑分配了ip地址了,但是远程不上去,可能是因为我系统没有开放远程权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小写灯是可以控制的,对了本子的无线网卡好像也有问题,因为之前一直都用不了,这个是不是也是挂在南桥 ...

无线网卡是独立的,不和南桥集成在一起

网友:
2楼的正解,检查一下高压包是否损坏,背光led。暗屏的情况下,黑屏就麻烦多了,说不准

网友:
咸鱼上60元一个屏幕,还犹豫啥

网友:
可能是独显问题,联想的操蛋,先淘宝换个风扇,

网友(2020-12-16):
应该是显卡挂了,这机子二手才两三百,维修价值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