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鬼哭狼嚎的笔记本扇子,上点油

楼主(2020-11-08):
保不准啥时候就“吱......”的好一阵子,看了一下买新的还得好几百~打开扇子上胶贴,确没有空隙可以注油,死马也得医~钻头打孔,剃须刀的润滑油弄进了一点,暂时不叫了。

网友:
黑色的二维码贴纸,看起来是苹果的产品

网友A:
没孔的风扇最好加油了,比那种尾部有孔的还好加。
卸开风扇上下板,直接把扇叶取出来,在扇叶柄上涂抹锂基润滑脂就行了,或是直接找个回形针掰直往扇柄孔里抹点润滑脂。
你这强行打孔……小心漏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孔的风扇最好加油了,比那种尾部有孔的还好加。
卸开风扇上下板,直接把扇叶取出来,在扇叶柄上涂抹锂基 ...

是说直接推出扇叶?不清楚里面卡簧咋样,没敢动手,之前有过推断扇叶的经历,姑且打孔糊弄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说直接推出扇叶?不清楚里面卡簧咋样,没敢动手,之前有过推断扇叶的经历,姑且打孔糊弄一下。 ...

卸掉面板后,裸露出扇叶,直接把扇叶往上提,一般能直接提出来,笔记本的散热风扇,结构一般带卡扣的不多,带卡扣的也是向上提不过要注意力度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卸掉面板后,裸露出扇叶,直接把扇叶往上提,一般能直接提出来,笔记本的散热风扇,结构一般带卡扣的不多 ...

有些是一体的 风扇叶提不出来

网友:
木有见过木有卡扣的风扇,,都要大力出奇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卸掉面板后,裸露出扇叶,直接把扇叶往上提,一般能直接提出来,笔记本的散热风扇,结构一般带卡扣的不多 ...

你说的这种方法我以前用过,的确是这样拆的,我是用的车用机油,很好用

网友:
两个老联想,开机风扇响,报故障,需手动按f1,不按就反复重启,拆了风扇加油就好了,小故障,大工程,高风险.

网友B:
有个这样的铜盖的风扇,就是打不开,加不了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这样的铜盖的风扇,就是打不开,加不了油

之前也拆过那种无加油孔的扇子,扇叶部分可以拔出来,没有卡子,靠磁环与铁芯之间的吸力定位扇叶,这个扇子拔了一下没动,怕弄废了又得大几百,就打孔加油将就用了,还好这么弄了过去几十天再没有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