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垃圾堆里面捡到一个这玩意不知道什么?

楼主(2020-11-08):
  这个是模拟摄像头 不知道是多少像素的?

是倒车影像摄像头吗?红色的是公头  白黄是母头  三个头总共有5芯线分别是 黑  红   白    黄  绿   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红色公头是电源线吗?  这个是几V 供电的

网友:
红色是供电的,黄色是模拟视频输出,白色的是音频输出,摄像头带拾音器。

网友:
电路板上有标注

网友:
这不都是公头吗?

网友:
模拟摄像头的供电一般为DC6~9V。用颜色区分插座功能,红色为电源输入,黄色为视频输出,白色为音频输出。

网友A:
绿色线是9V电源,别问我是咋知道的,就是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绿色线是9V电源,别问我是咋知道的,就是知道!

写着的大家都知道

网友:
接电视机,当监控。估计很糊

楼主:
现在是给了9V电前面的灯左右3个总共6个灯珠不亮  ?怎么判断珍珠好坏
撕开了红色插头线皮地线是通的。但是中间那个突出尖点与板子绿色焊点是不通的的

单独加了一个9V电 摄像头有影子 但是前面6个灯珠还是不亮

网友:
以前有俩,曾经用一个按窗户上当外监,坏了一个,另一个竟然是黑白的,都能接12V,只不过一个把降压部分按在线里边了,进去是5V,一个可以接9-12,可以通过从低到高试验一下,

楼主:
我直接放弃了红色线减掉了  然后焊接了2根电源直接9V   有点发烫  显示模糊 接触不良  哎  不搞了

网友(2022-05-21):
行车记录仪摄像头?

网友:
前面6个灯珠可能是发射红外线晚上照明用的,人眼看不到红外线灯珠发光,打开手机中的照相机在黑暗房间里面拍一下前面6个灯珠,如果是好的可能会看到发红光,就象遥控器前面的灯珠一样。

网友:
倒车摄像头

网友:
摄像头摄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