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宗申增程器怎么接控制器

楼主(2020-11-08):
1000瓦的,接线头怎么接才能启动

楼主:
两根红线和蓝黑线(见图),短路就自动点火,在研究共享给坛友。

网友A:
企业都破产了,你还信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网友:
我还以为电动车呢

网友:
最有效的方法,问淘宝卖同款的客服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企业都破产了,你还信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还真别说,这东西还真的有用的,真的能发电的。不过买这东西都不如买台摩托车

网友:
只能找厂家帮助下,应该类似汽车有启动电机,火花塞和升压器,化油器节流阀等控制。我父亲只是听说宗申和春风曾经做摩托,楼上说的宗申破产我查了下果然有,估计原厂售后要没了,只能找其他商家有没有增程器兼容控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真别说,这东西还真的有用的,真的能发电的。不过买这东西都不如买台摩托车 ...

发电容易,你随便找个小马达一扭中间的轴都能发电,关键是增程

网友(2021-01-25):
这是多大排量的发动机,“154”,单缸,54mm?又是发电机又是起动机,是不是就跟本田摩托车似的 无声启动

网友:
宗申摩托破产了???

网友(2024-06-30):
这个能不能改成12V电池也能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