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10块钱买来的东芝DVD

楼主(2020-11-08):
又败回来了一个DVD  去那家看了下 收的dvd挺多的,要么是杂牌 要么就是中国驰名商标,就这一个是东芝,感觉还不错,问了下价格也不贵,就收回来了
通电试机正常  vcd播放正常 秒读  cd播放正常秒读 竟然没找到dvd的碟片,

但是也有问题,出仓后立马进仓,不懂怎么搞,
拆开瞧瞧呗

外观 各种认证

通电时候,挺喜欢这种的

背面 国产合资血统

视频 音频输出端

拆开后的电源板 一颠重量就知道用的是开关电源
没变压器

中规中矩 细节部分

解码板,各种大大小小的芯片 有东芝自家的也有其他家的

芯片细节

细节

在次细节

感觉也就这样,搜了下 貌似也就是那时候东芝出的低中端dvd吧

玩玩而已

网友:
能用就高兴,

网友A:
连HDMI接口都没,应该是很老的货色了

网友B:
双光头的机芯,DVD光头有问题。出入仓问题,应该是限位齿轮有错位。

网友:
中低端做工都这么好,要是高端咯还得了

网友:
只要不是MTK的芯,就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HDMI接口都没,应该是很老的货色了

90年代的货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光头的机芯,DVD光头有问题。出入仓问题,应该是限位齿轮有错位。

要怎么弄?把进出仓机构拆开?

网友:
老货用料和做工还不错,可惜DVD基本没市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HDMI接口都没,应该是很老的货色了

CRT时代的产物,进入数字时代,都被淘汰了。

网友:
DAC是AD1958,声音很好了

网友C:
出了立即进,应该是出碟感受到位的一个开关氧化所至吧,你找找出碟末了有没有碰触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了立即进,应该是出碟感受到位的一个开关氧化所至吧,你找找出碟末了有没有碰触的开关。 ...

要把 出仓进仓的机构给拆了是吧? 前几天80收了台建武的cd机 也是这问题

网友:
这机器我家也有一个 也是一样毛病 出仓后就进仓 换碟全靠手速 我们家这DVD是2002年买东芝背投搭售的 中间坏过光头(只能读DVD,CD读不了,我们家CD用的多)后面换过一次光头就不怎么用了

网友:
大连东芝,是东芝自己的工厂,现在已经关闭了。电源板用料猛,做工好。

网友:
东芝的芯片,做工确实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把 出仓进仓的机构给拆了是吧? 前几天80收了台建武的cd机 也是这问题

找一找应该是一样的,位置开关氧化失去功能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