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艾默生2900u怎么启动?

楼主(2020-11-08):
铁壳单板的艾默生R48-2900u,开机几秒后启动,电源绿色指示灯亮,风扇转,继电器动作,但是无输出,然后过个好几秒钟后,黄色指示灯闪烁,闪几秒后自动重启了,然后开机就是直接闪黄灯,反复重启了。
在网上找了维修指导,闪黄灯的意思是模块通讯中断,难道还要找一块通讯模块吗?
求教有没有什么直接硬改启动的简便方法?这种单板的2900u怎么改可调?

网友A:
学一下qurt大神,跑一下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一下qurt大神,跑一下原理

太菜了,看不懂电路,连模拟电路都看不懂,何况还有单片机

网友B:
记得是短接尾插能启动的。时间久了记得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是短接尾插能启动的。时间久了记得不清楚了。

是短接下面哪个引脚?

网友(2021-02-04):
看来还是有点问题的   我的直接就输出电压53.5v左右

网友:
看看是不是PFC故障,还有就是风扇后面有一个贴片温度传感器坏了

网友(2021-04-23):
这个是故障了,电容两端有没有410V,没有的话看一下igbt管子和下边有两个贴片三极管,容易坏

网友:
网上好多教程都是有误导的。好多人说zxd800e直接插电就有输出。其实不是的,后面需要串联一个850的电阻才有输出。这个我感觉应该也是需要短接哪个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菜了,看不懂电路,连模拟电路都看不懂,何况还有单片机

还没有修复吗?

网友(2023-07-21):
2900U雪花铁皮版本我的通电继电器不动作 ,给12v电源的部分没有12v提供,这个是不是通讯控制板上面提供的12v供电?

网友C:
朋友帮我用can通讯模块+esp32+电位器搞定了电流可调,电源插can后电压会升到57.2,充通信电池刚好合适,如果用can通信方式改调压调流没必要,可调范围在41-58V之间,还有我的2900插电也亮黄灯,但是输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帮我用can通讯模块+esp32+电位器搞定了电流可调,电源插can后电压会升到57.2,充通信电池刚好合适,如 ...

后面我直接把继电器导线短接了,上电直接通,实测输出瞬间65v过,一会就没了,过压保护了,我的雪花铁皮电源,不知道如何解除过压保护。

网友:
艾默生2900u这款电源不需要短接什么引脚去启动,直接插电就用,你那样子的情况不应该是通讯的问题,应该是电源本身有故障,好好排查

网友(2024-09-30):
直接上电就启动了,不需要短接的,没有输出就是坏了

网友:
can通信模块调压靠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