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这些年 收到的 可换头螺丝刀手柄

楼主(2020-11-08):
基本上 市场上 能看见的夹头。能买的,便宜的贵的 我看见了都会买一个,  ,,,,,,,,还有些不知道丢哪里去了, 还有好多个就是没找到,,,,,,,,,

网友A:
用电动的啦,,,一个10元的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动的啦,,,一个10元的头。

有几把电动螺丝刀, ,,这个是手动的,某些地方还是需要手动的使用,,,电动不能替代

网友:
楼主说说哪个最好用?

网友B:
还是威汉387最牛B。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威汉387最牛B。

涨价了,  我买了4把前后, 第一个175 买的,后面的195  210 都买过,

网友:
以前也买了不少各种各样的,后来用坏的用坏,送人的送人,目前只留下了四把常用的顺手的,也是用了这么久个人感觉手感好的。

网友:
竟然无一重复

网友:
本来以为我也算多的,但和您比起来,我就是一无所有了。

网友C:
这是病,得治!!!

网友:
唉,我只有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病,得治!!!

对于楼主来说没毛病,因为他就是厂家的老板,专门研发这东西的。

网友E:
换头在我也败了几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对于楼主来说没毛病,因为他就是厂家的老板,专门研发这东西的。

大部分螺丝刀都不值钱,大部分电动工具都不便宜,不巧我就喜欢有用没用的电动工具,病的比他严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部分螺丝刀都不值钱,大部分电动工具都不便宜,不巧我就喜欢有用没用的电动工具,病的比他严重多了!! ...

电动的我不多,我只是看见了手动标准换头的手动,我都会买,看看别人做的什么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楼主来说没毛病,因为他就是厂家的老板,专门研发这东西的。

买这些都是看见标准插孔多用手柄就想看看别人做的什么样子,好自己对比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头在我也败了几把

你这些蛮贵了,  我也买了些PB的手柄,基本标准插孔的多用手柄我看见都会买, 只是为了对比借鉴。

网友:
右上绿色那把是鹏工的?手里几个鹏工两用螺丝刀的手柄和它一样,手柄上的麻粒无论是转还是握住拧都很顺手,只是用腻了想换其他的试试
vessel底部是个球,原本觉得应该会很顺手,实际用上后握住拧可以裹住手掌,能传送很高的扭矩。但这个球太大了,用手指旋转它很费力,一时间都不知道怎么用了
wiha宽身窄腰非常直觉和顺手,不需要思考就知道怎么发力
wera说更符合人的手掌,但各个尺寸都用这种形状反而感觉不贴合

网友:
吴哥,你那泡沫里的快脱发点完整的图,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近期我也在找这种手柄,京选有一款双头两用螺丝刀的手柄,灰白身+红顶,造型有点WERA的感觉,手感很好,钢珠夹持,很紧密,很满意,但是不同批次有差异,前后两批明显不同,目前再等第三批,如果稳定的话,这款还是不错的。
另外同品牌有个仿威威的葫芦头,垃圾,不论是材质、做工、手感都很差,夹持部分还不错,就是手上的触感太差,还有臭味。
自锁的我试过左上角那个浦派的,浅孔,只能用于短批头,单头风批放进去夹不紧,而且那个手柄迷之手感,只能另外自己包胶用于大扭力场景了。
目前还是倾向于深孔+磁吸或者钢珠,手柄仿wiha或者wera,楼主赶紧出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