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轻骑兵C3300音箱维修

楼主(2020-11-08):
手头一套接电脑的带功放的音箱,铭牌上标有轻骑兵C3300,2.1 声道 有源音箱,用了很多年了,最近一个声道无法调节音量了
具体为R声道(蓝)放音,调节音量正常,L声道(黄)放音正常,但声音很小,且无法调节增大

周末有功夫,来折腾下,拆开后,是典型的4558+2030的方案,拆机后,没有拍照

对照网上的一样方案的原理图,就是两路音频输入后,进入6脚的双声道音量电位器,然后各自进入对应的D2030,然后输出到各自对应的声道音箱喇叭

对于无声故障,可以使用检查各路电源输入,使用信号注入法检查2030和喇叭等方法,我这个有声,相对简单些,且有一个声道正常,故障声道和正常声道作对比,应该容易解决

思路如下:

1. 检查双声道音量电位器,两组电位器各自的阻值变化情况

2. 检查故障声道对应的D2030的反馈电阻,计算其增益,与正常声道的增益作对比

3. 检查D2030同相输入端和反相反馈端的各元件是否有开路,短路,不良等

4. 检查D2030的对地电阻,工作电压,与正常声道的D2030相关参数作对比

一开始,检查音量电位器(10K),就发现有情况,正常声道(R)的电位器在调节音量从最小到最大的过程,和反向调节时,阻值变化正常,而故障声道(L)在音量从最小到最大的过程中,阻值应该减小,而实际情况为阻值较小到6.9K,就无法再减小,所以造成音量无法调节增大

不错,开头就抓到这个罪魁祸首了,哈哈

手头没有6脚的10K,把之前的引脚剪断,接上一个3脚的10K单通道电位器,这样就是两声道单独调节音量,也不错,之前的安装位置无法使用,暂时从腔体开孔处引出

开机测试,把音频线接入收音机的耳机音频输出口,原有故障的声道可以正常调节增大音量,故障排除

网友:
可能是开焊了,再细检查一下

网友A:
强迫症患者受不了这外挂。
我修的时候懒得买电位器来换,一般把电位器用适当的定值电阻短接,让声音大小比较合适,然后电脑端控制音量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迫症患者受不了这外挂。
我修的时候懒得买电位器来换,一般把电位器用适当的定值电阻短接,让声音大小比 ...

我这音箱有时也接收音机,MP3听歌,所以还是保留了音量调节

网友B:
楼主不完美,碳膜电位器开路一般在引脚处多点,我的方法是用B2铅笔上粉压实,然后用502滴上完美修复,还有一种是断在中间也可以这样处理,前提是不要阻挡滑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完美,碳膜电位器开路一般在引脚处多点,我的方法是用B2铅笔上粉压实,然后用502滴上完美修复,还有 ...

感谢回复,还没玩过修电位器

网友C:
左右声道电位器中点连起来不就行了这么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右声道电位器中点连起来不就行了这么费劲

老电位器已使用多年,若这样连接,后面使用中可能出现两个声道都无法调节的问题

网友D:
你可以把单联电位器里面的碳膜电阻滑道取出来,安在双连电位器坏的那一个里面,这样就可以修复双连电位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把单联电位器里面的碳膜电阻滑道取出来,安在双连电位器坏的那一个里面,这样就可以修复双连电位器了 ...

感觉风险有些大,没弄过,是否容易把好的一路弄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风险有些大,没弄过,是否容易把好的一路弄坏?

很简单,拆一次你就知道了,弄不坏的你放心,你怕弄坏先拆那个坏的电位器试试就知道结构很简单

网友:
哈哈,6脚的10K我有好几个,一般当三脚用

网友(2021-06-05):
我直接把电位器用水洗洗 太阳下晒干 就好了

网友:
正好换个高端电位器,有些人新的就换。你的都坏了,更待何时。

网友E:
还是买一个吧。对得起这个音箱。淘宝上也不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买一个吧。对得起这个音箱。淘宝上也不贵的。

混数码之家的,还怕折腾?

网友:
曾经一周生活费3元,也舍得1.5元买个单联电位器。

网友:
扔掉旧的和线路板,找个双连电位器,将那六根线焊电位器引脚上,阻值和原来的,不是阻值相差太多,都可以完美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