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炬为JL24-BLE电能宝

楼主(2020-11-08):
这个是前两天领优惠券买的炬为电能宝拆了看看

正面
背面
四颗螺丝
拆开了

芯片屏灯供电
按键和蜂鸣器
继电器

主控和蓝牙看不出型号打磨了八脚的型号是HLW8110电能计量ic

度娘找的HLW8110电路图
谢谢观看!
百度网盘:https://pan.baidu.com/s/1zurQKiRslEEKTPy2NXIB0w 提取码:41h6

网友A:
我也收到了,精度一般,特别是频率,都知道市电几乎是准50Hz,但这货出来就是49.5Hz,连校准的机会都不给,看着特难受,怎么看怎么想退货,最后还是憋住了,当个参考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收到了,精度一般,特别是频率,都知道市电几乎是准50Hz,但这货出来就是49.5Hz,连校准的机会都不给, ...

我觉得频率你还是选择信这个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收到了,精度一般,特别是频率,都知道市电几乎是准50Hz,但这货出来就是49.5Hz,连校准的机会都不给, ...

精度没测不清楚,这价格觉得不太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收到了,精度一般,特别是频率,都知道市电几乎是准50Hz,但这货出来就是49.5Hz,连校准的机会都不给, ...

可以试试找晶振电路,贴片电容时间振荡电路等,增加元器件微调试试,如果在单片机里面确实没办法,而且楼主的单片机型号被激光刻字机去掉。我网购USB电压电流容量时间表头也是,抢购到一个支持13伏输入升级版还想再买,后来找到几个6伏输入老款,能超压到13伏输入,成功改了电压显示基准电阻,只是少一位数和电压小数点位置不对,先凑合用没再买升级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频率你还是选择信这个表吧。

你打算如何说服我??????
或者说福禄克其实还没一个插座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频率你还是选择信这个表吧。

除非是没并网的小电厂,频率根本就不可能有误差,要不早就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打算如何说服我??????
或者说福禄克其实还没一个插座准?

那我说的就是这个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收到了,精度一般,特别是频率,都知道市电几乎是准50Hz,但这货出来就是49.5Hz,连校准的机会都不给, ...

今天我也测了下这个频率确实是有误差

网友C:
我买的是单表头 自己接到明装插座盒里的 用来检测用电量和功率 感觉还好吧 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办法选择相信表头了。。。。只是自己改装的过程中发现pcb上的铜箔好像比较薄 距离也有点近 自己焊的时候多加了点锡 测空调和热水器怕线径不够撑不住
楼主这个70,我的单表头价格65倒也没有损失太多。。。不过楼主能不能发一下安卓联机的软件,我忘了二维码在哪了,不会下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是单表头 自己接到明装插座盒里的 用来检测用电量和功率 感觉还好吧 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办法选择相信 ...

我的那个用红包比你的便宜几块,软件我有一会上传

网友D:
这个好像抗干扰能力太差了,小功率自动断电后,时不时又恢复供电,如此往复循环,太不好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我也测了下这个频率确实是有误差

频率方面,炬为的软件工程师修改了软件,可以自行刷机升级校准一次就可以了

JL24电能宝 固件升级教程与APP固件V1.2.rar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像抗干扰能力太差了,小功率自动断电后,时不时又恢复供电,如此往复循环,太不好用了 ...

用电能连上蓝牙,无线空中升级刷机新版本软件可以修复,工程师已经找到原因出了新版本软件!

网友E:
炬为的看起来好像精度很高的样子。自己玩玩就行了。别当实验室仪器使。人家又没有CMA认证

网友:
引用 网友E:
炬为的看起来好像精度很高的样子。自己玩玩就行了。别当实验室仪器使。人家又没有CMA认证 ...

但是炬为开放了用户工程模式的校准界面,有更好的参考仪器可以校准到的精准度到实验室使用也是有机会,如下图的界面:

网友(2021-01-05):
这个也买了,但是楼主的分享过期了能不能更新下

网友(2021-04-23):
引用 网友A:
我也收到了,精度一般,特别是频率,都知道市电几乎是准50Hz,但这货出来就是49.5Hz,连校准的机会都不给, ...

找在线客服刷个新版本软件,新版本软件已经修复了这个功能,并出厂时全自动标准频率

网友(2021-08-11):
百度链接已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