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拆解』论坛第一版的六口充电神器终于找到外壳

楼主(2020-11-08):
『X拆解』论坛第一版的六口充电神器终于找到外壳
第二版含一个DC口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55改散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67379&extra=
后来坛友放出积分购买,又买了一套第一版的,当然了,还是配齐元件的。

本来从主板上拆了几个双口USB,失败了,因为没保养好,都生锈老化了

废了一番功夫,焊好了背面元件

手工还行吧。

一点一点补齐

正面

因为USB口不整齐,所以最后还是换回原来的口

测试6口电压一致

然后测试六口都能激活快充模式

电压均在5.3V左右,一般都5.27V

焊好后一直没有给配合适的外壳

显摆了好几次,就是没找到合适的外壳

终于某天从坛友那边要来了一套壳,搞定

现在这台就放在单位用,原来组的第二版,已经迁回使用了。

网友:
楼主厉害了。
虽然焊工有点点惨。

网友:
你那U口是在垃圾堆里捡的吧!

网友:
USB件居然生锈了

网友:
不错,都能凑齐了

网友:
这。。。

U1 那里到底是连通的还是断开的。。。

网友:
这壳子 绝配啊

网友:
焊工还需要多练习啊

网友:
楼主平时一定很少实操了,焊接痕迹很重了

网友:
外壳再大一些就好了,USB口不至于外露了。

网友:
有外壳还是爽爽爽

网友:
tps5430还是很成熟可靠的方案。但是我认为拆机USB母座的接触电阻太蛋疼了。
USB母座自身的插拔寿命,以及良莠不齐的公头。
我都准备把接口换成dc5.5*2.1这种。接触电阻更小,接触电阻更稳定,插拔扭矩合适,不区分正反面

网友:
六口是否独立,是否可做平衡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