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胎压监控的屏幕,用了几年,现在太阳一晒就看不清楚,啥问题?

楼主(2020-11-08):
胎压监控的屏幕,用了几年,现在太阳一晒就看不清楚,啥问题?还有修的希望吗?

网友:
把面上的亚克力拆了

网友A:
奇葩,最起码最起码得拆开吧,别说正常显示和不清楚时对比图

网友B:
到是点亮看看是什么情况的不清楚啊,不清楚,要么就背光不行了,要么就偏光老化脱落。Oled就会自然老化那种没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葩,最起码最起码得拆开吧,别说正常显示和不清楚时对比图

还在用着。没敢乱拆。有空的时候,我拆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是点亮看看是什么情况的不清楚啊,不清楚,要么就背光不行了,要么就偏光老化脱落。Oled就会自然老化那种 ...

:lol好咧,明白你的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