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爱华NSX-990组合音响拆机打理

楼主(2020-11-08):
前段时间闲鱼收了一台爱华NSX-990组合音响,470包邮,一台主机和一对原装音箱,音箱不起泡不掉皮,喇叭也看不出老化,外观过得去,之前被保管的不错。主机外观也还行,只是侧面被物流弄得有点变形,铁皮很软,很容易弄回来,这个可以无视。
但是网上交易还得小心,拍之前一再跟卖家确认除了CD不读盘所有功能都正常,收到货才发现那卖家一点都不老实。问题1.收音基本不行,本地强台勉强能搜到,但声音特别小。2.两个卡座经常无故自停。3.多半按键串键严重。4.显示屏显示暗淡。5.卖家说的不读CD,另外还有不出仓卖家也没说。
拆吧,一打开,好家伙,厚厚一层灰,得有几十年了吧,好在里面都没被修过,都是原装的。全部拆散清灰,网上有人拿自来水洗主板,我认为不可取,板上的电位器按键那些进水的话后期毛病多。主板我用洗板水加牙刷清洗,塑料部分包括按键的按钮用清水加洗洁精,特别干净。
问题1,请看我之前的贴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3931
问题2,看了一下皮带没问题(这部分忘了拍照),网上说磁带检测开关接触的问题,逐个清洗开关的触点后果然卡座正常了,这种开关的触点一般都是镀金或银的,最好别用砂纸打磨,酒精棉花擦一下就行,只是脏了不是老化。
问题3,万用表测按键导通电阻,10欧以上的都换掉,因为太多了懒得全部换,结果换了二十多个,全部是46个。有人说这个拆开清洗一下就行,但是拆洗的功夫都够换好10个按键了,再说这东西也就几分钱一个。按键的参数是6*6*4.3,两脚,我买的是松下的。另外把按键指示灯最下面那排原本绿色换成白色,这个纯属折腾,不过指示灯的限流电阻也要从原来的820欧换成2K,否则太亮了。
问题4,其实这个是灰尘的原因,显示屏和面罩上蒙着一层灰,擦干净显示如新。
问题5,不出仓是出仓皮带老化所致,淘宝几块钱包邮买了一包各种规格的,挑合适的换上就行,不读盘就是光头老化了,清洗和调功率都不行,淘宝二十多买了一个国产光头,型号是KSS210A,换上去秒读,刻录盘也没问题。
以上问题全部搞定,又能愉快的玩耍了。再就是改良,这机子断电记忆时间不长,大概3-4天,这个时间过后开机,时间回零,之前保存的参数和电台都没了。网上找了一圈,没有这方面的案例,结合原理图自己研究,发现断电后主控5V供电电压基本保持不变,此通路上有一个330UF/6.3V滤波电容,C883。断电后就是靠这个电容储存的那点能量维持主控工作,拆下此电容,断电立马没电压。照此思路,容量加到3000UF应该能维持一个月吧,这就够了。因为空间有限,只能飞线并电容,这种电容必须是低自放电的,我没有条件测这个,只能用笨的办法,就是给电容充上5V电压,一个小时后测,如果电压还是5V,那就能用。我并了三个1000UF/6.3V进口拆机电容 ,做好绝缘再飞线到C833引脚,焊好后切记清洗焊盘,焊盘过脏会有几uA到几十uA的漏电。不过前天才改好还没实际验证能维持多久,但思路绝对OK。
另外一下需要改进的地方是三极管Q102和Q112,型号2SB1329,这两个管子没有安装散热片,特别热,主板都烤黑了,这是通病得治,否则不踏实,我的做法是拆下装到合适的散热片上再飞线到主板。
图片不全也有点乱大家将就一下。

网友A:
楼主,cd机芯上的橡胶减震泡哪里有卖,或者淘宝关键词?

网友B:
为了逝去的回忆,恭喜楼主修复成功!其实原装的激光头不一定是老化了,激光管是很耐用的,一般都是灰尘进去了导致收光弱,用纯净水加洗洁精清洗即可。我修复过一套索尼B700的机子,过程无比复杂,最终满血复活。

网友:
成色不错,玩够了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逝去的回忆,恭喜楼主修复成功!其实原装的激光头不一定是老化了,激光管是很耐用的,一般都是灰尘进去 ...

我也用清水加洗洁精泡过,但是一点效果没有,不知道是不是操作不对,能详细说一下过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cd机芯上的橡胶减震泡哪里有卖,或者淘宝关键词?

这个不清楚

网友:
显示屏暗淡怎么修好的呀

网友:
哦哦 看到了 是脏了

网友C:
我收了三套爱华和一套索尼,其中就有这个型号,也时常与兴趣相投的朋友交流,对你“但是网上交易还得小心,拍之前一再跟卖家确认除了CD不读盘所有功能都正常,收到货才发现那卖家一点都不老实。”有点不敢苟同,这些老机器,这次用某功能是好的,不能保证下次在与朋友交流时,就一定是好的,我就几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我们知道毛病都不算大,也是能够解决的,所以还是不要把卖家说得那么坏,你说的毛病,可能一:是他没像你那样仔细,而没的发现,二:是原来他用是好的,下次就正好有问题了,不见得就是人家“不老实”你说呢。

网友D:
组合机一般都不保值的,还是分立音响比较好玩了

网友:
又见全面打理NSX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收了三套爱华和一套索尼,其中就有这个型号,也时常与兴趣相投的朋友交流,对你“但是网上交易还得小心, ...

也许你说的也许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组合机一般都不保值的,还是分立音响比较好玩了

玩这个一般都是情怀,那些所谓的烧友才不跟你玩这个,像我,喜欢的是990的外观和T-BASS以及电控机芯的咔咔声

网友:
玩这个一般都是情怀。几十年的产品,有点问题很正常。

网友:
这个是好机器啊,不过不是一般人才玩得转。

网友:
我20元收了一对爱华组合机的音箱,5寸油布边,声音很好啊,我自己还有一套建伍的组合音响

网友E:
我是的NSX-500,也是全拆了打理,现在还有按键没换,有遥控就暂时不管了。光头210的清洁调整功率恢复,各机械加润滑油,换了两根皮带,走带部分用酒精清洁。收音部分把两个中周内磁管电容弄碎后外挂独石电空也正常了(看图)。

网友:
家里有一套亲戚淘汰的990,过年时简单的清了一下灰,现在cd出仓有问题,不抬起,准备有时间了好好调理一下。楼主,加个好友吧,有问题了再咨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的NSX-500,也是全拆了打理,现在还有按键没换,有遥控就暂时不管了。光头210的清洁调整功率恢复,各机 ...

我也用这种独石电容换过,但温飘太大,偏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