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这个飞利浦D1875收音机是荷兰出的吗?感觉不大像啊!

楼主(2020-11-08):
25淘个能响的飞利浦D1875标签上写的是荷兰出的,拆开看里面的怎么不大像啊!

网友:
没有说是荷兰产的啊,只是说荷兰飞利浦

网友:
仿制品  仿制品   仿制品

网友:
又不是写美得因…

网友:
我只知道德生 2020年做工都没有这么规整

网友:
应该是真的。

网友:
从三极管上看型号就知道了,欧州的型号不一样。

网友:
双调谐器,应该是真的,国内没见过。

网友:
应该是真品了,放心吧

网友:
山寨货,零件就知道了,最明显的就是电容。

网友:
如果假货能达到这水平,何必还计较真假????

网友:
河南飞利浦!!

网友:
OF荷兰没说是荷兰产。在八十年代飞利浦的电器产品很多是比利时产。图片的收音机是亚洲产的。在八十到九十年代香港出品过飞利浦收音机之类产品

楼主:
可惜这个波段转换开关严重接触不良啊!已经加了WD40神油,还是不行啊!

网友:
北京产的,荷兰飞利浦,效果很好,调谐手感很差,老机多不在状态,喷WD40基本没啥用,需清理波段开关,更换鉴频中周内瓷管电容等

网友(2022-10-21):
德生代工生产的吧?

网友:
绝对真的,哪里产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
这个是飞利浦的低端货,那里造的,真不好说了

网友:
是正品,这款机器做工就这样,,,,,

网友:
20几年前的贴牌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