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汽车铅酸电池充电可以用16V充?新电瓶的说明书这样说的!

楼主(2020-11-08):
我一直以为最高电压就是14.4V。今天换了一个风帆蓄电池,说明书上竟然写着可以用16V充电!

网友A:
应该是当电池剩余电量比较低的时候充电,可以提高充电电压以加快充电速度。

网友B:
我的电瓶也是这样写的。

网友C:
额,看不懂了,貌似14.4基本是极限了。

网友D:
12V铅酸电瓶充电极限电压是14.6V,16V是限流浮充。

网友E:
厂家肯定实际试验过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当电池剩余电量比较低的时候充电,可以提高充电电压以加快充电速度。 ...

看内容说的意思是补电也是16V,不是亏电时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瓶也是这样写的。

你的是什么牌子,是风帆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看不懂了,貌似14.4基本是极限了。

我以前见到过说14.4是析氢,还是析氧,16.8V两种气体都析出,不知真假。氢气和氧气还可以分开析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铅酸电瓶充电极限电压是14.6V,16V是限流浮充。

16V会电解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厂家肯定实际试验过的,没问题

我试过后期一直电解水,电流不会到0,说明书让充到电流为0,达不到吧

网友F:
以前的加水电池可以,现在免维护16偏高了,短期没啥问题,长期肯定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16V会电解水吧?

后备应急电源用的电瓶都是浮充的,我们的几个应急柜电瓶组都10多年了都是好好的,浮充电压就比充电电压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的加水电池可以,现在免维护16偏高了,短期没啥问题,长期肯定不行

加水的用16V充电,电流可以充到0A吗?那不一直电解水,浪费能量,一直有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备应急电源用的电瓶都是浮充的,我们的几个应急柜电瓶组都10多年了都是好好的,浮充电压就比充电电压高 ...

浮充电压是13.8V吧,16V一直冲,一直都有电压差,就不叫浮充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浮充电压是13.8V吧,16V一直冲,一直都有电压差,就不叫浮充了吧

16V不到,测量过电压

网友:
一堆棒槌瞎喷。
铅酸充电电动势最高能到2.7V,乘个六就是16.2V。充电达到这个电压再也上不去,只能是电解水。
富液式可以这么维护。日常充电不必如此。
AGM之类不宜如此,失水加速。

网友:
我的电瓶缺电缺水,加水后不进电,电压加到30V出现小电流,然后电流越来越大,再调低电压,激活成功.

网友(2021-06-16):
我刚刚购买的瓦尔塔二维码说明书也是建议16V充电,用可调电源16v进行充电,没办法电流接近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