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求大神指教

楼主(2020-11-08):
华硕笔记本(ASUS)F751LD4210  拆机准备加内存条,键盘面拆下来后,主板所有螺丝已经拧掉,这个地方拿不下来,不敢大力出奇迹,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固定散热风扇的?试试把风扇的螺丝也拆了,然后能不能连风扇一起拿下来

网友:
带△指示的地方螺丝全部拆掉,所有的接插件拔掉,外部如果有sd卡托之类的拔掉,然后大力出奇迹

网友A:
反面有螺丝,你反过来把螺丝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面有螺丝,你反过来把螺丝拆了

反面没有螺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