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怪兽-充电宝拆机, 解图

楼主(2020-11-08):
短接
话不多说!!!
综合论坛大神们的方法,完美解决!

网友A:
不懂什么意思,坏的,短接修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什么意思,坏的,短接修好的吗?

短接破解

网友B:
你这个图和说明太简单了,也不说是哪一种怪兽,我手里有好几个大块怪兽,还没搞定呢,可以详细说明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图和说明太简单了,也不说是哪一种怪兽,我手里有好几个大块怪兽,还没搞定呢,可以详细说明一下吗

...

怪兽充电SPB5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图和说明太简单了,也不说是哪一种怪兽,我手里有好几个大块怪兽,还没搞定呢,可以详细说明一下吗

...

这种没戏
它的是那种小的怪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没戏
它的是那种小的怪兽

大怪兽只能拆电池或者换板了?电池是LG的,应该还凑合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怪兽只能拆电池或者换板了?电池是LG的,应该还凑合吧

大怪兽好像复杂点
可以改t12的电池包
我是改了一个补光灯用,拆电芯也是不错的
原来咸鱼十几块包邮,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怪兽好像复杂点
可以改t12的电池包
我是改了一个补光灯用,拆电芯也是不错的

别人送给我三个,想改个充电台灯好像还是需要升压板的

网友D(2021-03-22):
斥巨资隔壁家购入的pd快充充电宝主板(一张2.5~3.5不等。串个二极管防反接充电池那速度杠杠的。

网友(2021-05-14):
请问 短接的意思是 用金属物把你圈起来的零件连接下的意思是吗?

网友E(2021-08-18):
感谢,新版的spb50用这个方法,成功破解。

网友(2021-10-03):
引用 网友D:
斥巨资隔壁家购入的pd快充充电宝主板(一张2.5~3.5不等。串个二极管防反接充电池那速度杠杠的。
...

给个某宝链接啦谢谢

网友(2021-12-14):
引用 网友E:
感谢,新版的spb50用这个方法,成功破解。

spb70怎么破解

网友:
怪兽也分很多种,这个办法只针对这只小怪兽。。。。

网友:
怪兽充电宝还是不错滴

网友(2022-03-03):
引用 网友D:
斥巨资隔壁家购入的pd快充充电宝主板(一张2.5~3.5不等。串个二极管防反接充电池那速度杠杠的。
...

这个板子有没有磷酸铁锂可以用的充电宝板子?

网友(2022-05-07):
收藏保存,可能有用

网友(2022-08-30):
没看懂,谁有6脚芯片的说明书呢

网友:
马克,下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