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一下2246EN的toggle跳线在哪里

楼主(2020-11-08):
一个msata的2246en的板子,请教一下toggle跳线是哪一个

网友:
背面右边那排标个T那里?

网友A:
看见红圈里那个倒着的T字吗?旁边就是TOG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见红圈里那个倒着的T字吗?旁边就是TOG位置。

看到了,非常感谢,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