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神们,看看这两个场效应管子能代换吗……

楼主(2020-11-08):
手里的48v逆变器关了下开关场管炸了一个。想再把功率提升下。原功率管型号是MXP8828AL.找到一个电流大于这个管子的。型号是IRFP4368.大神们看看能替换MXP8828吗?

网友:
当然可以替换

网友A:
IRFP4368
VDSS 75V
RDS(on)   typ. 1.46mΩ
              max. 1.85mΩ
ID (Silicon Limited) 350A
ID (Package Limited) 195A

MXP8828AL 280A 88V 500W

带是可以,但是你要找出为什么炸管,通常逆变炸一个电源内阻大,大压降导致驱动电压不够功率管不能完全导通。一个驱动不好,虽然说是电压驱动,但是也需要充放电电流,因为G有结电容存在,充电放电是需要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RFP4368
VDSS 75V
RDS(on)   typ. 1.46mΩ

问题基本找到了,12付供电出问题了。导致7805,驱动板,场管 稳压二极管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