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怎么在不锈钢薄板上面加工方孔

楼主(2020-11-08):
各位老师,不要说那种高精尖的设备,能不能教一下简单的方法。不锈钢薄板厚度不超过0.5毫米,方孔的是六毫米*六毫米。

网友:
你见过皮带打孔吗,原理出不多

网友:
小型的手动压力机应该可以,几百块钱,模具不知道多少钱。几个孔的话,用钻头打孔,锉刀修。

网友:
钻+锉刀手动挡

网友A:
买个6*6的方冲头,用榔头一敲一个。或者先钻圆孔,然后用什锦锉修方孔。

网友:
如果有够硬的刻刀片,
一点一点儿划出来,

或者,

用钢针打出邮票孔来,
然后再修吧,

没有专用工具,
又不想走形的话,
只能麻烦一些了

网友:
你的最佳方案,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6*6的方冲头,用榔头一敲一个。或者先钻圆孔,然后用什锦锉修方孔。

方法很好,还是钻孔加挫

网友:
看你什么亮了,最好的还是激光切割。没设备只能手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6*6的方冲头,用榔头一敲一个。或者先钻圆孔,然后用什锦锉修方孔。

我发帖之前就想,能不能先用直径六个的钻孔,然后用6*6的冲头直接冲出来,然后突出的毛刺,用切割机磨掉,然后反方向再冲一次。

网友:
参考纸张打孔器,需自己做冲件和冲座

网友B:
要是孔不多就用钻头打孔加锉修角,要是很多的话找激光切割比较便宜还快,毕竟冲床还要做模具,那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而且时间还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是孔不多就用钻头打孔加锉修角,要是很多的话找激光切割比较便宜还快,毕竟冲床还要做模具,那是一笔不小 ...

言之有理
激光切割,功效好,综合 性价比高

支持一帖

网友:
打四个角孔,钻石切割片或者线锯切边,锉直角

网友D:
我先说一点,不锈铁打孔太难,钻不动,我下了一堆料,用铁剪剪的,折成盒子了,想铆起来,没成功,扔了一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先说一点,不锈铁打孔太难,钻不动,我下了一堆料,用铁剪剪的,折成盒子了,想铆起来,没成功,扔了一年了. ...

点焊不行吗

网友:
一直靠手工慢慢锉。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焊不行吗

没有设备啊,以前我在汽车厂的时候做的就用点焊机焊的,相当完美.没想到手工打孔这么费劲.不锈钢不好加工,先要考虑好了.

网友(2021-08-15):
引用 网友C:
言之有理
激光切割,功效好,综合 性价比高

能干的动不锈钢的激光切割机你知道多少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