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最近发现MAGSAFT充电接口很神奇

楼主(2020-11-08):
MAGSAFT插座不知道有没有可以在马云家买到的。这样就可以DIY一下,把所有的笔记本添加多一个MAGSAFT插座可以使用苹果的电源适配器了
我发觉微软的surfaceRT也是MAGSAFT类型接口连接充电的

网友:
magsafe插座?magsaft插座?

网友:
磁吸有线,磁吸无线。 似乎楼主没搞清楚。

楼主:
最近还发现这个技术应用在手机上了,就是在充电口插一个磁吸的插座就可以和磁吸的电源连接充电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还发现这个技术应用在手机上了,就是在充电口插一个磁吸的插座就可以和磁吸的电源连接充电的 ...

手机那个看过很多,实用性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那个看过很多,实用性一般。

但是很有意思啊,像笔记本那样防止牵拉,减少插拔次数,尾插延长寿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很有意思啊,像笔记本那样防止牵拉,减少插拔次数,尾插延长寿命

可能设计和质量不过关,看评价都是用了一段时间后,都发生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设计和质量不过关,看评价都是用了一段时间后,都发生接触不良。

大概是因为手汗吧,电脑接口你又不会一直摸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设计和质量不过关,看评价都是用了一段时间后,都发生接触不良。

那就是了。苹果的接口很黄金的颜色的。仿制品可能在规格上偷工减料了。如果有拆机的接头的座子就好了,那就可以加在笔记本空的地方直接使用苹果的适配器,等于有两个适配器可以使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了。苹果的接口很黄金的颜色的。仿制品可能在规格上偷工减料了。如果有拆机的接头的座子就好了,那 ...

不需要改装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是了。苹果的接口很黄金的颜色的。仿制品可能在规格上偷工减料了。如果有拆机的接头的座子就好了,那 ...

苹果电源大部分是16V的,而笔记本需要的是19V,低于17.4V保护隔离电路会检测到适配器电压偏低不能使用。除非你把电源线和磁吸接口一起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苹果电源大部分是16V的,而笔记本需要的是19V,低于17.4V保护隔离电路会检测到适配器电压偏低不能使用。 ...

试过12V一样可以驱动笔记本电脑哦

网友:
很久以前,8年前吧,联想乐1就是用测什么磁吸,大概率接触不良,电化腐蚀,最后放弃

网友:
可拉倒吧,这东西无线功率就那么大,还不够折腾的成本

网友:
 我Thinkpad用扩展坞,网线 usb都在扩展坞上,出门干活直接拎着本子走,回家办公怼到扩展坞上面网线 外接显示器 移动硬盘自己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