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燃气灶 中间气火少

楼主(2020-11-08):
1 燃气灶中间气火少  针 通喷嘴无效
2 旋钮转扭调到最小火过程中,转到一半,再往面调,调不动了。(有时能转动)
好像里面脱钩了(想起来 小时候10来岁 帮邻居修燃气灶,好像也是同样的问题,第一次把它拆了,不知结构,反复拆装调式,害得我搞了一下午,还好别人弄回去了,要不然脸上无彩)。

网友A:
调风门,还是一样再考虑炉头堵了或者开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风门,还是一样再考虑炉头堵了或者开关问题

应是开关问题,有时能转动有时转不动,致出不了气

网友B:
估计是小火的风门有问题,排队管路堵塞后把它打开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小火的风门有问题,排队管路堵塞后把它打开就好了

火力很小 应是管路阻塞了

网友:
这也要发拆机版块?应该发茶楼。

网友:
1、要调节小火的风门合适,2、看气源是什么,是不是对应的,3、此问题钢瓶气容易出现,气体组分有变化,导致灶具燃烧不适应,3、喷嘴孔径过大,于空气混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