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漫步者R26T音响加装蓝牙接收模块

楼主(2020-11-08):
自从台式机坏掉后,R26T音响就一直闲置了,手机ipad连接很麻烦,于是乎就想加个蓝牙模块。
R26T电源为12V1A,所以考虑TB购买DC12V-5V降压模块、M28蓝牙模块。
考虑到后期切换有线和蓝牙,决定加一个蓝牙模块电源开关。

这是打孔加装开关,大小买的8mm的,很合适,匹配的很好。

这是内部图片,因为接线柱太长了,顶到板子上,就用钳子把它夹弯。

减压模块,我焊接技术真的很烂。。。

减压模块,很小巧。

TB买的型号为M28的蓝牙接收模块,看不懂芯片,不知道音质怎么样,本人木耳朵。

先不接开关,通电测试一下蓝牙效果。

AUX线使用也是正常的,就是不知道为啥有点滋滋的底噪,放音乐就好了。

用泡沫双面胶粘在主音响顶上,我的热熔胶不怎么粘,此从把手烫了就不再用了。

开始装回去。

完成后的菊花效果,还不错,按键好评。

最终效果,个人感觉音质还行把。后面的小开关开了就可以用蓝牙,关闭了后就插AUX接口有线使用。
一起15块钱。
第一次发帖,请各路大神多多关照。

网友A:
就知道有吱吱声,典型的共地干扰,可以百度一下。要么隔离型dcdc降压器,要么加个手机充电头进去并联在主电源上单独给蓝牙板供电,偶就是这么干的,好像也没啥噪音。还可以加个继电器电源开关,用蓝牙板控制,连上就加电,省得老去按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知道有吱吱声,典型的共地干扰,可以百度一下。要么隔离型dcdc降压器,要么加个手机充电头进去并联在主电 ...

他这个音箱电源是外置的,手机充电头需要单独拉市电进去

楼主(2020-12-08):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音箱电源是外置的,手机充电头需要单独拉市电进去

如果再拉电源进去就不好看了。一般关闭蓝牙情况下没有滋滋的声音。拔掉AUX插蓝牙也不会由很明显的滋滋声音。我知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知道有吱吱声,典型的共地干扰,可以百度一下。要么隔离型dcdc降压器,要么加个手机充电头进去并联在主电 ...

加继电器线路就麻烦了。这个简单点比较好,出问题的概率小。

网友:
有底噪都是不能忍,失败。蓝牙耳机有底噪,一律退货。幸好技术进步了,山寨货都听不到底噪。

网友:
减压模块多余的,一片7805完事,也不会吱吱吱吱。

网友(2021-11-25):
我也准备搞个蓝牙,拆开看了一下,芯片板上不是有4个小洞,正面写得有gnd和3.3v, 而且已经是7805隔离降了压, 直接从这里接线,不需要12v降压模块

网友(2022-02-04):
最后, 淘宝买了 e-link的 dc隔离5v-5v稳压模块 ,解决了共地噪音问题

网友(2022-10-22):
开关DC-DC模块,滤波不好会有严重的高频干扰。解决办法,改用7805降压,或者给模块加滤波电容

网友(2024-03-10):
楼主手艺真好,那个新加的小开关看起来就和自带的差不多。不过这款音箱应该是漫步者系列产品中最花瓶的存在了,除了外观外价格真的一言难尽。

网友(2024-05-06):
降压用7805就可以,dc-dc有工频噪音

网友(2025-02-14):
我的菲利浦苹果底座也想加个蓝牙,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