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求助:PS2251-09,使用st-tool-3.7f.92 量产问题

楼主(2020-11-08):
请教一下大家,这种情况是不是量产工具版本不对,还是设置有问题,在网上有看到别人用 st-tool-3.7f.53 量产成功的,但是不知道在哪里下载到。请求大家的帮助,谢谢;

楼主:
用低格+高格2个多小时后,就显示坏块多

网友:
群联PS2251-09(UP309)丢了固件,自己量产成功的凤毛麟角。

楼主:
量产成功了,感谢前辈们的帖子,和网上一个高人的指定。

楼主:
上传下图片,留个纪念,折腾了好多天,一直都没有放弃,每次到网上搜索都能找到点新发现,最后绝望的时候多亏一个叫huller的网友的指点,然后结合之前的学习,多次尝试,终于救活了这个U盘

网友:
我觉得MPALL_F1_7F00_DL07_v503_0A可能速度快一些啊,st-tool-速度慢!但是一定要找好量产的固件和你之前的版本对不对应啊!

楼主:
MPALL_7F00_DL07_v503_0A 这个不支持PS2251-09 ,MPALL v3.89.0C 才支持,但是没有海力士的固件,而且我的U 盘点开始一直没有反应,不知道什么原因,ST-TOOL V3.7F.90  开始支持PS2251-09 但是一直没有海力士的固件,所以导致之前一直量产失败,到 ST-TOOL V3.80.0C 才开始有海力士的固件,我用 ST-TOOL V3.80.14 量产模式3 只需要1分多钟,速度应该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MPALL_7F00_DL07_v503_0A 这个不支持PS2251-09 ,MPALL v3.89.0C 才支持,但是没有海力士的固件,而且我的U  ...

能不能发下 ST-TOOL V3.80.14 ,谢谢
54601838@qq.com

楼主:
PS2251-09,使用st-tool-3.7f.92 量产问题(已解+发一个最新量产工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量产成功了,感谢前辈们的帖子,和网上一个高人的指定。

恭喜恭喜!你这个帖子大概是论坛第一个量产成功UP309主控U盘的帖子,你写一个具体量产步骤的帖子,是怎么设置、怎么刷固件的肯定会火!!!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YL4baec2XwUguZ9-7dGpww 提取码: sj4x

能不能发个教程,怎么设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YL4baec2XwUguZ9-7dGpww 提取码: sj4x

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发个教程,怎么设置的?

我简单说下我的过程,当初想把U盘做成CDROM盘装系统,很多年前用安国的U盘就做过,所以觉得这个应该不难,然后就用检测工具,检测了U盘主控,是PS2251-09,然后就下载了工具STTOOL_V37F_99_SZ_20181107,按照网上的设置,选了固件,一刷U盘就变砖了,当时以为是设置问题,然后就到网上搜索了很多关于设置的教程,去尝试,结果是,用高格 就会变成检测IB 20%不动了,用低格就会变成 2个多小时后 就说坏块多,失败,(网上也有人这样说过)后面我就改了下设置,低格用 强制D1模式,40多分钟后,格式化成功了,然后再用高格,就会出现CALL FW 一直不动,后面失败,报告里面显示是 选择FW模式错误,从这里可以看出,固件选错了,但是又不知道选哪个,然后把固件里面每个2309的都选了一遍,最后还是失败了,同时在论坛上发帖求帮助,看到有几个成功的,发信息去问他们要工具,最后是有的没有回消息,有的说找不到了。网上有的说在XP系统下成功的,我又装了个虚拟XP系统,还是一样的效果,涮了很多次后,U盘盘符都不识别了,只能用短路来解决,论坛上看到有点希望的工具都下了,最后还是发现 只有STTOOL_V37F_99_SZ_20181107还能有点用,就是会失败,这样折腾了3个礼拜时间,并不是为了修好这个U盘努力去尝试,U盘也没有多少钱,就是想为了证明下自己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能力,所以一直有股无形的动力在推动着往前走,后面终于经别人指点,因为我的是海力士的FLASH,这个工具里面就没有关于这个的固件,新版本的升级工具里有,然后就下了STTOOL_V380_14_SZ_20200506_JC 但是U盘插进去没有反应,短路也无效,用网上说的移花接木方法,我就把STTOOL_V37F_99_SZ_20181107 里面的配置文件,放到 STTOOL_V380_14_SZ_20200506_JC里面,这样就可以识别U盘了,(后面发现是在里面的配置文件 【configuration】 下面加一个 Mapping=0 也可以识别U盘)选好海力士的固件,低格我担心时间太长,就选了高格+全新片,模式3,看那个进度条走的非常顺,和之前完全不一样,CALL FW 一下子就过去,一分多钟,很快就量产好了,然后再测试模式21 ,因为要拷贝ISO文件,稍微慢一点,也成功了,其它地方配置都没有改,所以这样看来,STTOOL工具配置是很简单,没什么改动,关键是选对固件。在ISP_INFO 里面有个ST_ISP的文件,里面可以看到固件的稍微详细的对应。遗憾的一点是,把外壳给破坏了,最后装上去有点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恭喜!你这个帖子大概是论坛第一个量产成功UP309主控U盘的帖子,你写一个具体量产步骤的帖子,是怎么 ...

U盘修复了,接下来就不弄这个了,没有意思了,通过找资源这个过程中,感觉十分困难,后面发现,论坛里面都有指明方向了,只是没有被发现,感谢那些前辈们,我也重复发一下,方便继续折腾的朋友们,U量产工具可以到这个网站里去找,这里面发布的工具,应该比在百度里找领先很长时间。http://www.usbdev.ru

网友:
引用 楼主:
U盘修复了,接下来就不弄这个了,没有意思了,通过找资源这个过程中,感觉十分困难,后面发现,论坛里面 ...

首先谢谢楼主!如果没有你的这个贴子和你分享的工具,我那个在抽屉里躺了两年的台电锋芒128G的U盘就没救了。你说的对,我们折腾不是舍不得丢弃这个U盘,我们是享受这个起起伏伏的折腾过程,今年陆陆续续收集了60多个各种容量的雷克沙Mlc颗粒的U盘,好多还没开封,之所以买这么多雷克沙是因为收集的这些U盘都是慧荣主控的,就因为这个群联主控的台电锋芒我都对群联主控的U盘绝望了,以至于认为群联主控的U盘出了问题基本上就没得救。通过这次折腾现在我觉得群联主控的U盘没有我以前认为的那么不好!对了,我觉得你用群联主控的U盘做启动盘很可能会遇到不兼容的情况,做启动盘我觉得还是慧荣SM3267AE最好用,兼容性极强!

网友(2021-03-16):
引用 楼主:
我简单说下我的过程,当初想把U盘做成CDROM盘装系统,很多年前用安国的U盘就做过,所以觉得这个应该不难 ...

非常感谢 ,今天手贱量产坏了
终于用你的方法解决了!
万分感谢!

网友(2021-06-01):
引用 楼主:
我简单说下我的过程,当初想把U盘做成CDROM盘装系统,很多年前用安国的U盘就做过,所以觉得这个应该不难 ...

楼主,你是怎么识别哪个固件适合自己的?每个都测试一遍么?
另外,ISP_INFO里的是对应“主机端口”的吧?

网友(2021-10-07):
引用 楼主:
我简单说下我的过程,当初想把U盘做成CDROM盘装系统,很多年前用安国的U盘就做过,所以觉得这个应该不难 ...

[General]
MPProgram = v513_0C
MPProgramF2 = v512_0C

[2309]
HV_B1_D2_Firmware = 2309-D2200318.BIN
HV_BX_D2_Firmware = 2309-D2200318.BIN
HV_BX_FF_Firmware = 2309-D2Fast200331.BIN
HV_BX_FP_Firmware = 2309-D2Fast200331.BIN
HV_PG_D2_DUMMMY_Firmware = 2309-D2200318.BIN
HV_PG_D2_Firmware = 2309-D2200318.BIN
HV_BX_FF_1P_Firmware = 2309-D2200318.BIN
HV_BX_FF_Enhance_Firmware = 2309-D2200318.BIN
HV_PG_D2_A2_Firmware = 2309-D2200318.BIN
HV_BX_2P_PURE_Firmware = 2309-D2200331_H.BIN

HV_BX_ED3_Firmware = 2309_hv3_ED3_T_1P_20200401.BIN
HV_BX_ED3_LMU_Firmware = 2309_hv3_ED3_T_1P_20200401.BIN
HV_PG_ED3_Firmware = 2309_hv3_ED3_T_1P_20200401.BIN
HV_PG_ED3_LMU_Firmware = 2309_hv3_ED3_T_1P_20200401.BIN
HV_BX_ED3_2P_Firmware = 2309_hv3_ED3_T_2P_20200327.BIN

HV_B1_ED3_TSB3D_Firmware = 2309PRAM_7.00.5D.T_20171130.BIN
HV_BX_Normal_ED3_Firmware = 2309_hv3_ED3_T_1P_20200401.BIN
HV_BX_ED3_TSB3D_Firmware = 2309_hv3_ED3_T_1P_20200401.BIN
HV_PG_ED3_TSB3D_Firmware = 2309_hv3_ED3_T_1P_20200401.BIN
HV_PG_ED3_TSB3D_LMU_Firmware = 2309_hv3_ED3_T_1P_20200401.BIN
HV_BX_TSB3D_2P_Firmware = 2309_hv3_ED3_T_2P_20200327.BIN

HV_B1_ED3_Micron3D_Firmware = 2309PRAM_Micron_FSP_2017_12_22.BIN
HV_B1_ED3_MicronFirmware = 2309PRAM_Micron_FSP_2017_12_22.BIN
HV_BX_ED3_MicronFirmware = 2309_hv3_ED3_M_1P.BIN
HV_PG_ED3_MicronFirmware = 2309_hv3_ED3_M_1P.BIN
HV_PG_ED3_LMU_MicronFirmware = 2309_hv3_ED3_M_1P.BIN
HV_BX_Mircon_2P_Firmware = 2309_hv3_ED3_M_2P.BIN

HV_BX_ED3_Hynix3DFirmware = 2309_hv3_ED3_H_1P_20200109.BIN
HV_BX_ED3_LMU_Hynix3DFirmware = 2309_hv3_ED3_H_1P_20200109.BIN
HV_PG_ED3_Hynix3DFirmware= 2309_hv3_ED3_H_1P_20200109.BIN
HV_PG_ED3_LMU_Hynix3DFirmware = 2309_hv3_ED3_H_1P_20200109.BIN
HV_BX_Hynix3D_2P_Firmware = 2309_hv3_ED3_H_4P_20200109.BIN
HV_BX_Hynix3D_4P_Firmware = 2309_hv3_ED3_H_4P_20200109.BIN

//Hynix V4 MLC
HV_PG_ED2_HynixV4Firmware = 2309_hv3_ED3_H_1P_8A1B_20200109.BIN
HV_BX_ED2_HynixV4Firmware = 2309_hv3_ED3_H_1P_8A1B_20200109.BIN
HV_BX_ED2_HynixV4_2P_Firmware = 2309_hv3_ED3_H_2P_8A1B_20200109.BIN
HV_BX_ED2_HynixV4_D1_Firmware = 2309-D2200318.BIN

HV_BX_ED3_D1_Firmware = 2309-D2200318.BIN
HV_PG_ED3_D1_Firmware = 2309-D2200318.BIN
HV_PG_ED3_TSB3D_D1_Firmware = 2309-D2200318.BIN
HV_PG_ED3_D1_MicronFirmware = 2309-D2200318.BIN
HV_PG_ED3_N18_D1_Fw = 2309-D2_N18_180528.BIN

[2307]
HV_BX_D2_Firmware = 2307_ED2_Block_FF01_20170427.BIN
HV_BX_FF_Firmware  = 2307_2P_fastRN_FF01_20170427.BIN
HV_PG_D2_DUMMMY_Firmware = 2307_2P_fastRN_FF01_20170427.BIN
HV_PG_D2_Firmware = 2307_ED2_Block_FF01_20170427.BIN
HV_BX_FP_Firmware = 2307_2P_fastRN_FF01_20170427.BIN
HV_BX_FF_1P_Firmware = 2307_1P_ED2_fastRN_FF01_20170427.BIN
HV3_BX_D2_Firmware = 2307_2P_fastRN_FF01_20170427.BIN

HV_BX_ED3_Firmware = 2307_ED3_20170810.BIN
HV_BX_ED3_LMU_Firmware = 2307_ED3_20170810.BIN
HV_PG_ED3_Firmware = 2307_ED3_20170810.BIN
HV_PG_ED3_LMU_Firmware = 2307_ED3_20170810.BIN

HV_BX_ED3_D1_Firmware = 2307_D1_20160322.BIN
HV_PG_ED3_D1_Firmware = 2307_D1_20160322.BIN

HV_PG_ED3_D1_HynixFirmware = 2307_D1_20160322.BIN
HV_BX_ED3_D1_HynixFirmware = 2307_D1_20160322.BIN

HV_BX_ED3_MicronFirmware = 2307_ED3_B16_onfi.BIN
HV_PG_ED3_MicronFirmware = 2307_ED3_B16_onfi.BIN

HV_PG_ED3_TSB3D_Firmware = 2307_ED3_ff01_20170829.BIN
HV_PG_ED3_TSB3D_LMU_Firmware = 2307_ED3_ff01_20170829.BIN

HV_BX_2P_Firmware = 2307_hv3_ED3_2P.BIN
HV_BX_Mircon_2P_Firmware = 2307_hv3_ED3_2P.BIN
HV_BX_TSB3D_2P_Firmware =  2307_hv3_ED3_2P.BIN

HV_PG_ED3_TSB3D_D1_Firmware = 2307PRAM_FF01.BIN

[2267]
HV_BX_D2_Firmware = 226X-D2FW_20180912.bin
HV_BX_FF_Firmware = 226X-D2FW-FastRN_20180912.bin
HV_BX_FF_Enhance_Firmware = 226X-D2FW-eFastRN_20180912.bin
HV_BX_FP_Firmware = 226X-D2FW-FastRN_20180912.bin
HV_PG_D2_Firmware = 226X-D2FW_20180912.bin
HV_PG_D2_DUMMMY_Firmware = 226X-D2FW-FastRN_20180912.bin
HV3_BX_D2_Firmware = 226X-D2FW_20180912.bin
HV_PG_RPM_Firmware = 226X-D2FW-160919-RPM.bin
HV_COPYBACK_FF_Firmware = 226X-D2FW-141016-SVN884-CB.bin
HV_MultiWrite_Firmware = 226X-D2FW-140916-FASTRNMULTIWRITE-SVN791.bin

HV_BX_FP_Firmware = 226X-D2FW-FastRNPBA_20161201.bin

HV_BX_ED3_Firmware = 2267FW060334_20180503.BIN
HV_BX_ED3_LMU_Firmware = 2267FW060334_20180503.BIN
HV_PG_ED3_Firmware= 2267FW060334_20180503.BIN
HV_PG_LMU_ED3_Firmware = 2267FW060334_20180503.BIN
HV_PG_ED3_LMU_Firmware = 2267FW060334_20180503.BIN

HV_BX_ED3_D1_Firmware = 2261PRAM_20171019.BIN
HV_PG_ED3_D1_Firmware = 2261PRAM_20171019.BIN

[2268]
HV_B1_D2_Firmware = D2FW68FF01V10930.bin
HV_B1_D3_Firmware = D3FW68FF01V11334.bin

HV_BX_D2_Firmware = 226X-D2FW_20180912.bin
HV_BX_FF_Firmware = 226X-D2FW-FastRN_20180912.bin
HV_BX_FF_Enhance_Firmware = 226X-D2FW-eFastRN_20180912.bin
HV_BX_FP_Firmware = 226X-D2FW-FastRN_20180912.bin
HV_PG_D2_Firmware = 226X-D2FW_20180912.bin
HV_PG_D2_DUMMMY_Firmware = 226X-D2FW-FastRN_20180912.bin
HV_PG_RPM_Firmware = 226X-D2FW-160919-RPM.bin
HV_COPYBACK_FF_Firmware = 226X-D2FW-141016-SVN884-CB.bin
HV_MultiWrite_Firmware = 226X-D2FW-FastRN_20180912.bin
HV_MultiWrite_Enhance_Firmware = 226X-D2FW-FastRN_20180912.bin
HV3_BX_D2_Firmware = 226X-D2FW_20180912.bin

HV_BX_D2_N85_Firmware = 226X-D2FW-N85-20170706.bin

HV_BX_FP_Firmware = 226X-D2FW-FastRNPBA_20161201.bin

HV_BX_Normal_ED3_Firmware = 2267FW060334_20180503.BIN
HV_BX_ED3_Firmware = 2267FW060334_20180503.BIN
HV_BX_ED3_LMU_Firmware = 2267FW060334_20180503.BIN
HV_PG_ED3_Firmware= 2267FW060334_20180503.BIN
HV_PG_LMU_ED3_Firmware = 2267FW060334_20180503.BIN
HV_PG_ED3_LMU_Firmware = 2267FW060334_20180503.BIN

HV_BX_Normal_ED3_Firmware_8K = 2267FW060334_20170921_8K.BIN
HV_BX_ED3_Firmware_8K = 2267FW060334_20170921_8K.BIN
HV_BX_ED3_LMU_Firmware_8K = 2267FW060334_20170921_8K.BIN
HV_PG_ED3_Firmware_8K = 2267FW060334_20170921_8K.BIN
HV_PG_LMU_ED3_Firmware_8K = 2267FW060334_20170921_8K.BIN
HV_PG_ED3_LMU_Firmware_8K = 2267FW060334_20170921_8K.BIN

HV_BX_ED3_D1_Firmware = 2261PRAM_20171019.BIN
HV_PG_ED3_D1_Firmware = 2261PRAM_20171019.BIN

HV_BX_ED3_HynixFirmware = 2267FW060334_Hynix_20171003.BIN
HV_BX_ED3_LMU_HynixFirmware = 2267FW060334_Hynix_20171003.BIN
HV_PG_ED3_HynixFirmware = 2267FW060334_Hynix_20171003.BIN
HV_PG_ED3_LMU_HynixFirmware = 2267FW060334_Hynix_20171003.BIN

HV_PG_ED3_D1_HynixFirmware = 2261PRAM_20171019.BIN
HV_BX_ED3_D1_HynixFirmware = 2261PRAM_20171019.BIN

HV_BX_ED3_MicronFirmware = 2267FW060334_Micron_20160923.BIN
HV_BX_ED3_LMU_MicronFirmware = 2267FW060334_Micron_20160923.BIN
HV_PG_ED3_MicronFirmware= 2267FW060334_Micron_20160923.BIN
HV_PG_ED3_LMU_MicronFirmware = 2267FW060334_Micron_20160923.BIN

HV_PG_ED3_D1_MicronFirmware = 2261PRAM_20171019.BIN
HV_BX_ED3_D1_MicronFirmware = 2261PRAM_20171019.BIN

// 2Plane FW for SZ
HV_BX_ED3_2P_Firmware = 2267FW060334_20170110_Checkoff.BIN
HV_BX_Hynix_2P_Firmware = 2267FW060334_Hynix_20161128.BIN

HV_B1_ED3_TSB3D_Firmware = 2268FWTSB3D1P_20180402.BIN
HV_BX_ED3_TSB3D_Firmware = 2268FWTSB3D1P_20180402.BIN
HV_PG_ED3_TSB3D_Firmware = 2268FWTSB3D1P_20180402.BIN

[2269]
//ED3 16K
HV_BX_Normal_ED3_Firmware = 2270FW070034_20180906.bin
HV_BX_ED3_Firmware = 2270FW070034_20180906.bin
HV_BX_ED3_LMU_Firmware = 2270FW070034_20180906.bin
HV_PG_ED3_Firmware= 2270FW070034_20180906.bin
HV_PG_LMU_ED3_Firmware = 2270FW070034_20180906.bin
HV_PG_ED3_LMU_Firmware = 2270FW070034_20180906.bin

HV_BX_2P_Firmware = 2270FW060334_2p_20180420.BIN
HV_BX_ED3_2P_Firmware = 2270FW060334_2p_20180420.BIN

HV_BX_ED3_D1_Firmware = 2269-D2FW200320.bin
HV_PG_ED3_D1_Firmware = 2269-D2FW200320.bin

//ED3 8K
HV_BX_Normal_ED3_Firmware_8K = 2270FW07XX34_20190129_8K.bin
HV_BX_ED3_Firmware_8K = 2270FW07XX34_20190129_8K.bin
HV_BX_ED3_LMU_Firmware_8K = 2270FW07XX34_20190129_8K.bin
HV_PG_ED3_Firmware_8K = 2270FW07XX34_20190129_8K.bin
HV_PG_LMU_ED3_Firmware_8K = 2270FW07XX34_20190129_8K.bin
HV_PG_ED3_LMU_Firmware_8K = 2270FW07XX34_20190129_8K.bin

HV_PG_ED3_D1_Firmware_8K = 2269-D2FW171114.bin
HV_BX_ED3_D1_Firmware_8K = 2269-D2FW171114.bin

HV3_BX_D2_Firmware = 2269-D2FW200320.bin
HV_BX_D2_Firmware =2269-D2FW200320.bin
HV_BX_FF_Firmware = 2269-D2FW-FastRN_20200318.bin
HV_BX_FF_Enhance_Firmware = 2269-D2FW-eFastRN_20200318.bin
HV_BX_FP_Firmware = 2269-D2FW-FastRN_20200313.bin
HV_PG_D2_Firmware = 2269-D2FW200320.bin
HV_PG_D2_DUMMMY_Firmware = 2269-D2FW-FastRN_20200313.bin
HV_MultiWrite_Firmware = 2269-D2FW-FastRN_20200313.bin
HV_MultiWrite_Enhance_Firmware = 2269-D2FW-FastRN_20200313.bin

HV3_BX_D2_2P_Firmware = 2269-D2FW200320.bin
HV_PG_D2_A2_Firmware = 2269-D2FW200320.bin

//Hynix ed3
HV_BX_ED3_HynixFirmware = 2270FW060334_HY_20171013.BIN
HV_BX_ED3_LMU_HynixFirmware = 2270FW060334_HY_20171013.BIN
HV_PG_ED3_HynixFirmware= 2270FW060334_HY_20171013.BIN
HV_PG_ED3_LMU_HynixFirmware = 2270FW060334_HY_20171013.BIN

HV_BX_Hynix_2P_Firmware = 2270FW060334_HY_2P_20181217.bin
HV_PG_ED3_D1_HynixFirmware = 2269-D2FW171114.bin
HV_BX_ED3_D1_HynixFirmware = 2269-D2FW171114.bin

//Hynix 3D
HV_BX_ED3_Hynix3DFirmware = 2270FW_Hynix_1P_20191115.BIN
HV_BX_ED3_LMU_Hynix3DFirmware = 2270FW_Hynix_1P_20191115.BIN
HV_PG_ED3_Hynix3DFirmware= 2270FW_Hynix_1P_20191115.BIN
HV_PG_ED3_LMU_Hynix3DFirmware = 2270FW_Hynix_1P_20191115.BIN

HV_BX_Hynix3D_2P_Firmware = 2270FW_Hynix_2P_20191115.BIN

HV_PG_ED3_D1_Hynix3DFirmware = 2269-D2FW200320.bin
HV_BX_ED3_D1_Hynix3DFirmware = 2269-D2FW200320.bin
HV_PG_ED3_D1_2P_Hynix3DFirmware = 2269-D2FW190116T.bin
HV_BX_ED3_D1_2P_Hynix3DFirmware = 2269-D2FW190116T.bin

//Hynix V4 MLC
HV_PG_ED2_HynixV4Firmware = 2270FW_1P_8A1B_20191115.BIN
HV_BX_ED2_HynixV4Firmware = 2270FW_1P_8A1B_20191115.BIN
HV_BX_ED2_HynixV4_2P_Firmware = 2270FW_1P_8A1B_20191115.BIN
HV_BX_ED2_HynixV4_D1_Firmware = 2269-D2FW200320.bin

//Micron
HV_B1_ED3_MicronFirmware = 2270FWxxxxxx_20190523_SZ.BIN
HV_BX_ED3_MicronFirmware = 2270FWxxxxxx_20190523_SZ.BIN
HV_BX_ED3_LMU_MicronFirmware = 2270FWxxxxxx_20190523_SZ.BIN
HV_PG_ED3_MicronFirmware = 2270FWxxxxxx_20190523_SZ.BIN
HV_PG_ED3_LMU_MicronFirmware = 2270FWxxxxxx_20190523_SZ.BIN

HV_BX_Mircon_2P_Firmware = 2270FWxxxxxx_2P_20181030.BIN

HV_PG_ED3_D1_MicronFirmware = 2269-D2FW200320.bin
HV_BX_ED3_D1_MicronFirmware = 2269-D2FW200320.bin

//T/S 3D
HV_PG_ED3_TSB3D_Firmware = 2270FW9XX_T_1P_20200407.bin
HV_PG_ED3_TSB3D_LMU_Firmware = 2270FW9XX_T_1P_20200407.bin
HV_BX_ED3_TSB3D_Firmware = 2270FW9XX_T_1P_20200407.bin
HV_BX_ED3_TSB3D_LMU_Firmware = 2270FW9XX_T_1P_20200407.bin

HV_BX_TSB3D_2P_Firmware = 2270FW060334_2P_20190121.bin

HV_PG_ED3_TSB3D_D1_Firmware = 2269-D2FW200320.bin
HV_BX_ED3_TSB3D_D1_Firmware = 2269-D2FW200320.bin

是这个文件吗?

网友:
我当年也有过一个这玩意,然后拿去给台电换新了,换新回来到手坏,台电还要我出运费,于是12315投诉台电,台电说我出运费,给我换了个幻影
当时的幻影已经是锋芒pro的方案了,所以说白了也没赚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