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简配调焦18650手电

楼主(2020-11-08):
捡了个手电

在坛友的指导下,直接拧了灯头。

拆到这里,拆不下了。

仔细观察,镜头上面,有个圈圈,貌视是塑料的,而且不平了。

大力出奇迹,直接推了出来。

原来是这样的。。。。。

胶圈还断了根,这玩意,就是靠这两个胶圈阻尼。

空心仓。

哎。。。。。简配。

正负极黑线红线,接反了。

披锋巨多。。。。。。。

想移植到另外一个手电上去。。。。灯板不合适。

灯杯倒是合适。

纯铝合金灯杯。

另外一个手电的驱动。

本来想拆了做这个L形手电的补品。失败了。没有加热平台,更换灯珠也是个麻烦事。。。。。。
拆解一款少见的美军L型手电筒,改进LED,18650款

网友A:
还不错了,我用那支好像里面咋都没有

网友B:
我有一个一样的,感觉很low,没有我自己花80块钱买的月亮湖的手电筒好。

网友C:
谢谢分享。。。。。。感觉还不错耶。。。。。

网友D:
以前有这种九块九包邮不带电池。

网友:
捡的就足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一样的,感觉很low,没有我自己花80块钱买的月亮湖的手电筒好。

驱动板好像比野战连250赫兹频闪的好,一般是7135加单片机编程4千赫兹空占比调光,我自己买过透镜更先进的,像沃尔森A7好像是LEDLENSER德国雷神P7第一代上的蛙眼透镜,调到远射模式不仅中间凸透镜折射聚焦,而且边缘全反射也聚焦,远射光效比单纯凸透镜高,最坑人的是驱动板收口铆接在里面,换7135高级无频闪驱动只能撬烂原装频闪限流电阻驱动。

网友F:
这张散热不差的

网友G:
有个一毛一样的,一直在用,以前刷单送的,基本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错了,我用那支好像里面咋都没有

这种调焦的,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个一毛一样的,一直在用,以前刷单送的,基本不会坏

坏是不会坏。我想修好那个可以摇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张散热不差的

空心仓。铝板没打散热胶。

楼主:
引用 网友E:
驱动板好像比野战连250赫兹频闪的好,一般是7135加单片机编程4千赫兹空占比调光,我自己买过透镜更先进的 ...

那感觉还不错啊。

楼主:
运气真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有这种九块九包邮不带电池。

太贵了。。。。。。

这种就应该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感觉还不错耶。。。。。

感谢温总理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一样的,感觉很low,没有我自己花80块钱买的月亮湖的手电筒好。

月亮湖?

是什么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月亮湖?

是什么样的?

小直那样的。调焦的,我不喜欢太粗的。用18650电池的。亮度还行,当时买了好像80块钱。不是高级货。平时也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直那样的。调焦的,我不喜欢太粗的。用18650电池的。亮度还行,当时买了好像80块钱。不是高级货。平时 ...

有图?发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