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平板电脑键盘的胶如何清除?

楼主(2020-11-08):
是那种亲肤塑胶,开始用的时候还好,用了一两年后,那胶就沾手、粘灰尘,黏黏的,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清除?

网友:
黏胶清除剂或柏油去除剂

网友:
医用酒精,多擦几遍就好

网友:
最好外壳拆下来,然后酒精百洁布先擦掉差不多,洗洁精百洁布再使劲擦一遍。

网友:
洁厕灵好使

楼主:
好的,我用酒精试试看

网友:
需要用煤油,效果比酒精好

网友:
浓度高的酒精效果好些

网友:
丙酮或者含丙酮的清洗剂
比如:化油器清洗剂,502胶水去除剂 ,胶带清洗剂
这个有毒,但是速度快.

也可以用酒精+毛巾 慢慢擦,跟擦油脂类的差不多,要有耐心.

网友:
之前清理发粘的笔记本外壳时,使用正章油葫芦擦,效果还不错

网友(2021-07-01):
用过洗板水,很容易搞定

网友:
那种高大上的“类肤涂层”其实是油漆,叫手感漆、橡胶漆,如何清洗油漆都懂吧,就是用各种油呗。

网友:
有专门的除胶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