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家里的容声加湿器爆了 真·一头雾水 求高手指点电源板

楼主(2020-11-08):
     今年第一次开机 一切正常  5分钟后直接爆了  吓了我一大跳  隔着外壳塑料都看到了打火!
    拆开看了下  是电源板一个电容脚放电了   见识少 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  。除了电容引脚铜箔升天以外  看不到其他明显损伤。  抱着侥幸心理又上了一次电  没有任何反应。

   请问大家这个应该从哪方面入手呀?  手里有把电烙铁 有个万用表。  电路知识为0。。。

网友A:
检查输入端旁边的保险是否爆了,再检查靠近电容的那个四脚的黑色的四方扁状整流桥是否完好。

网友:
检查输入端的保险,整流桥是否完好

网友B:
设计缺陷,电容两脚的铜箔太近了,稍一潮湿就会放电打火,电路上没有问题还得把那些小孔用电磨连成槽,就和整流桥哪里一样。

网友C:
你这个,应该是电路板受潮,在电源的主滤波电源引脚附近铜箔上漏电导致打火击穿。
要修复的话,首先要在这个打火位置拆掉电容然后钻孔把引脚之间清理干净。然后再检查输入的保险管,应该已经断路,更换保险管后应该可以直接工作。

网友D:
我家的电源板坏了,直接换进去了一个尺寸小的笔记本适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的电源板坏了,直接换进去了一个尺寸小的笔记本适配器

这个输出是3组并联的  3脚输出 暂时不知道参数

网友:
电感边上的焊接保险铁定炸了,要么换要么焊接一根0.1的铜丝代替保险,然后桥堆也可能被击穿,有条件的插头里串一个50W白痴灯泡开机试试,没问题及其会工作灯泡也半量,全亮就是桥堆坏了!!!没灯泡可以串电饭锅,开到保温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输入端旁边的保险是否爆了,再检查靠近电容的那个四脚的黑色的四方扁状整流桥是否完好。 ...

保险是橙色的还是那个黄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应该是电路板受潮,在电源的主滤波电源引脚附近铜箔上漏电导致打火击穿。
要修复的话,首先要在这 ...

保险是橙色的还是那个黄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险是橙色的还是那个黄色的?

保险是橙色的那个。

网友:
看着故障比较明显,把炸的地方开个槽,检查下整流桥 保险丝 很好修。
有三个雾化头的机器很牛啊!来个整机照看看长咋样的?

网友:
容声,容声,质量的保证。

谁还记得这句 广告词?

网友:
水是惹祸根苗,电是刮骨钢刀,暖是穿肠毒药,凑到一块就是雷烟火炮

网友:
高压电容脚放电,不是烧保险就是烧整流桥,换一个再处理一下放电的位置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设计缺陷,电容两脚的铜箔太近了,稍一潮湿就会放电打火,电路上没有问题还得把那些小孔用电磨连成槽,就和 ...

打上热熔胶会不会好点

网友:
放电的电容两极清理好,用704高压硅橡胶固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打上热熔胶会不会好点

热熔胶不行,要用70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