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再来个电焊机,诺威尔退了

楼主(2020-11-08):
焊点挺饱满吃灰很久了里面一层灰,上次刚发走焊条来了,这个来了没有焊钳了到了再试吧

网友A:
250还舍不得用非晶变压器,铁氧体变压器温度高了很不稳定,烧了好几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0还舍不得用非晶变压器,铁氧体变压器温度高了很不稳定,烧了好几台

没用过焊机也不懂贴吧学习了下,这个价格合适也用不了几次

网友B:
推力电流旋钮应该是摆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力电流旋钮应该是摆设吧

好歹还接了一根线

网友:
那种用药芯焊丝的焊机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过焊机也不懂贴吧学习了下,这个价格合适也用不了几次

用的少就可以用劣质配件了吗?非晶变压器的优势还是非常大的,价格也差不多,但耐用度好太多了。现在还有些小厂家故意用铁氧体变压器,目的就是认为缩短机器寿命,这样大家才会不断买新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