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MSP430】第一次学单片机的作业,使用MSP430G2452制作LED时钟

楼主(2020-11-08):
第一次学单片机,来这个板块发帖也是第一次,发现主题分类没有MSP430,看来这系列的单片机很小众啊,自己在标题加一个分类了

手头的MSP430 的开发板还是很多年前从TI网站上免费申请的,印象里当时TI在做推广,我不懂单片机,
也只是凑热闹申请了两个,当时拿到手很新鲜,不过做的实验,也就是让开发板上的小led闪亮而已,
后来就闲置了,一直没有好好学

楼主:
使用的4位数字LED面板,好像是很久以前从一个录像机上拆下来的,放置了很久了,总想着废物利用,
可一直没有动手

这个LED面板,有15个引脚
经过测试,1到5是正极
6到15是负极

其中1到4是四个数字的共用正极
5,是左上角一个方块,和TIMER两个LED的正极

6-12,是数字的笔画,四个数字共用笔画的负极

13是一些特殊笔画和Hi-Fi的负极
14,15是两个小点,和VCR,AM的负极

楼主:
发现上传图片总是失败啊,别着急,再来!

MSP430 这个款入门级的开发板,MSP-EXP430G2
包装里有两个单片机芯片一个是G2553,一个是G2452

网上查了资料,发现G2452这个内部资源更少一些,
做时钟已经足够用了,于是主要看G2452的资料

第一个考虑的问题,这个单片机,可以独立运行的最小系统是什么,
意思就是不用开发板,也能单独运行

网上找了一下,发现别人也问过同样的问题,答案让我开心不已

原来,这款单片机,内置了时钟,不需要复杂的外部电路,只要一个电阻,一个电容,和供电,就能启动了

这个电阻是reset脚上拉电阻,这个电容是reset脚接地用

抱怨一句,还是不能传图成功啊,

网友A:
还是arduino好入手一些

楼主:
巧的是,这块四字段的数字面板,宽度是5cm,正好跟手头的洞洞板的宽度一样,

简单处理一下,数字面板的支架,就焊在洞洞板上了,

很快,掌握了G2452端口的控制方式,学会了设置高电平,低电平,
学会了点亮一个数字的一个笔画

到了点亮整个数字,开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arduino好入手一些

的确如此,只是手头正好有msp430,就没有浪费

其实到理解一定程度以后,发现msp430使用寄存器控制端口,也不是很难

楼主:
哭死!我的图片怎么都没有出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哭死!我的图片怎么都没有出现啊

论坛又抽风了

楼主:
这块MSP430G2452,有20个脚,减去电源正负极,一个test脚,一个reset脚,剩下只有16个,分为两组,叫做P1,P2
看资料,这两个组的功能还有些不一样,P2这一组功能更简单一些

这个实验套装里面,还送了一个高精度的时钟频率振荡器,我做这个时钟,正要用上

不过这个时钟需要连接到,第18,和19两个引脚上,端口的序列号是P2.6,P2.7

这样可用于控制LED的脚只有14个了

还要加两个按钮,只剩下12个了,

四个数字,需要4+7=11个脚,只剩下一个教控制两个小点,这还是要把两个小点并在一起同时控制了,

到此为止,20个引脚全部占满,

在学会引脚同时多种用途之前,就没有办法增加蜂鸣器的控制了,真的好可惜,想做一个会嘀嘀叫定时器的想法只能搁置了

楼主:
终于看到我的图片了,

下面的电源盒子是三个AAA电池,是很久以前从一个废弃的电动玩具上拆下来的

纽扣电池用于保持供电,用一个二极管串联一下,防止纽扣电池被充电,为了降低二极管的压降,还专门找了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压降只有0.19V
其实这都是过度使用资源了,哈哈哈,不过从废旧主板上拆下来的,闲着也是闲着

上面的盖子使用塑料片做的,侧面给两个按钮挖空

抱怨一下,两百多kb的图片上传,怎么就这么困难啊

楼主:
用了9个限流电阻,用在了数字7个,两个小点,阻值72欧姆,亮度正合适,试过100欧姆和更大的,亮度有点低了
电源正极加了一个跳线,当作开关了,顺便也可以方便测试
还加了一个电解电容,220微法10V,感觉也是过度使用资源了

走线,没有在背面大量使用,还是用多色的线放在正面了,好看啊,有装饰的作用,嘿嘿

看到包装盒的日期了,2012年的,我的天啊

楼主:
上个图,真太难了,又失败了一次,
管理员能看到的话,希望能改善一下图片管理服务器的效率

楼主:
传图片多次失败,还是放代码吧
这个小制作,学了msp430的基本知识,
时钟中断的处理
按钮中断的处理
按钮长时间按下的判断
等等

#include <msp430.h>

/**
* blink.c
*/
volatile unsigned int SleepCountDown;
#define SLEEPTIME  60 // second to sleep

volatile unsigned int halfsecond,second,minute, hour, month, day, year,timerminute,timersecond;
volatile unsigned int ClockStep, OnShowLocation;
#define CLOCKSTEPNUMBER  128
#define HALFSCONDSTEP  (512/CLOCKSTEPNUMBER/2)
#define TIMERSTEP  (512/CLOCKSTEPNUMBE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DisplayMode,oldDisplayMode, IsSettingMode, ButtonPressed,longpress1,button1_longpressed,buttonstatus,timerstart,timerstep;
volatile unsigned char Button2Pressed, longpress2,button2_longpressed,SettingItem;

#define MINUTESECONDMODE 0
#define HOURMINUTEMODE   1
#define MONTHDAYMODE     2
#define YEARMODE         3
#define DISPLAYMODECOUNT 4

#define TIMERMODE        5

#define SETTING_MINUTE   0
#define SETTING_SECOND   1
#define SETTING_HOUR     2
#define SETTING_DAY      3
#define SETTING_MONTH    4
#define SETTING_YEAR     5
#define SETTINGMODECOUNT 6

void ShowTime(void);
void ShowPoint(void);
void clear(void);
void ShowDec( unsigned int);

void ShowNum(unsigned int index, unsigned int n);

static inline void onEverySecond(void);
static inline unsigned char in_Debounce(unsigned char button);

static inline void onQuarterSecond(void);
void clearTimer(void);
static inline void SettingItemChange(void);
static inline void SettingModeButton1(void );

#define SHOWTIME (34625)
#define LOOPCOUNT (2000)
#define CLEARLOOPCOUNT (1000)

#define BUTTON1 BIT4
#define BUTTON2 BIT7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BCSCTL3 = LFXT1S_0 + XCAP_3;
        P1DIR |= 0b1101111;                                        // configure P1.0 as output
        P2DIR |= 0b111111;

        BCSCTL1 |= DIVA_3;              // ACLK/8
        BCSCTL3 |= XCAP_3;              //12.5pF cap- setting for 32768Hz crystal

        //currentMinutes = 0;
        //currentSeconds = 0;

        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CCR0 = CLOCKSTEPNUMBER-1;                 // 512 -> 1 sec, 30720 -> 1 min
        TACTL = TASSEL_1 + ID_3 + MC_1;         // ACLK, /8, upmode

        P1DIR |=~(BUTTON1+BIT7);
        P1REN =BUTTON1+BIT7;   // Enable resistor
        P1OUT = ~(BUTTON1+BIT7); //从低到高引发中断,即按下按钮就产生中断
        P1IE  =BUTTON1+BIT7;   //enable interrupt for P1.4
        P1IES =~(BUTTON1+BIT7);
        P1SEL=0x00;
        P1IFG =0x00;

        SleepCountDown=SLEEPTIME;  // 20 second to sleep;

        halfsecond=0;
        second=0;
        minute=56;
        hour=17;
        month=11;
        day=5;
        year=2020;
        timerminute=0;
        timersecond=0;

        DisplayMode = MINUTESECONDMODE;
        oldDisplayMode=DisplayMode;
        ButtonPressed=0;
        buttonstatus=0;
        longpress1=0;
        button1_longpressed=0;
        timerstart=0;
        timerstep=0;

        Button2Pressed=0;
        longpress2=0;
        button2_longpressed=0;
        IsSettingMode=0;
        SettingItem=0;

        ClockStep=0;

        OnShowLocation=0;
        //_BIS_SR( LPM3_bits + GIE);           // Enter LPM3 w/ interrupt
            _BIS_SR(  GIE);           // Enter LPM3 w/ interrupt

        while(1)
        {
               ShowTime();
               ShowPoint();
        }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unsigned int i;
    ClockStep++;
    onQuarterSecond();
    if( ClockStep >= HALFSCONDSTEP)
    {
        halfsecond++;
        if( halfsecond==2)
        {
            second++;
            halfsecond=0;
            onEverySecond();
        }
        ClockStep=0;
    }

    if(second==60)
    {
        minute++;
        second=0;
    }else{
        return;
    }
    if(minute==60)
    {
        hour++;
        minute=0;
    }else{
        return;
    }
    if (hour==24)
    {
        day++;
        hour=0;
    }else{
        return;
    }
    switch(month)
    {
    case 1:
    case 3:
    case 5:
    case 7:
    case 8:
    case 10:
    case 12:
        if( day==32)
        {
            day=1;
            month++;
        }
        break;
    case 2:
        if(year==2020||year==2024||year==2028||year==2032||year==2036||year==2040||year==2044)
        {
            if(day==30)
            {
                day=1;
                month++;
            }

        }else{
            if(day==29)
            {
                day=1;
                month++;
            }
        }
        break;
    case 4:
    case 6:
    case 9:
    case 11:
        if( day ==31)
        {
            day=1;
            month++;
        }
        break;
    }
    if(month==13)
    {
        year++;
        month=1;
    }

}
#pragma FUNC_ALWAYS_INLINE(onQuarterSecond)
static inline void onQuarterSecond(void)
{
    if( DisplayMode== TIMERMODE)
      {
        if( timerstart>0)
            timerstep++;
        if( timerstep==TIMERSTEP)
        {
            timerstep=0;
            timersecond++;
        }

          if( timersecond == 60)
          {
              timerminute++;
              timersecond=0;
          }
          if( timerminute ==99)
              timerminute=0;

      }

    if( ButtonPressed>0 &&IsSettingMode==0)
    {
        if( (P1IN&BUTTON1)==BUTTON1)
        {
            longpress1++;
        }
        else
            longpress1=0;

        if (longpress1>7)
        {
            button1_longpressed=1;
            if( DisplayMode != TIMERMODE)
            {
                oldDisplayMode=DisplayMode;
                DisplayMode = TIMERMODE;
            }else
            {
                clearTimer();
                DisplayMode=oldDisplayMode;
            }
            longpress1=0;
        }

    }
    if( Button2Pressed>0)
       {
           if( (P1IN&BUTTON2)==BUTTON2)
           {
               longpress2++;
           }
           else
               longpress2=0;

           if (longpress2>7)
           {
               button2_longpressed=1;
               if( IsSettingMode == 0)
               {
                   IsSettingMode = 1;

                   SettingItem=SETTING_MINUTE;
                   DisplayMode=HOURMINUTEMODE;
               }else
               {
                   IsSettingMode = 0;
               }
               longpress2=0;
           }

  248.        }

}
void clearTimer(void)
{
    timerstep=0;
    timerminute=0;
    timersecond=0;
    timerstart=0;
}

#pragma FUNC_ALWAYS_INLINE(onEverySecond)
static inline void onEverySecond(void)
{

    if(DisplayMode!=TIMERMODE)
    {
        if (ButtonPressed>0 &&IsSettingMode==0 )
        {
            ButtonPressed++;

            if ( ButtonPressed > 10)
            {
                DisplayMode = HOURMINUTEMODE;
                ButtonPressed =0;
                //buttonstatus=0;
            }

        }
        // if(SleepCountDown>0)
          //  SleepCountDown--;

    }

  275. }

//Port 1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1(void)
{
    unsigned int  isSleep;

    buttonstatus=0;
    ButtonPressed=0;
    Button2Pressed=0;

    //clear dispaly
    P1OUT &= 0b11010000;
    P2OUT &= 0b111111;

    isSleep=SleepCountDown;
    SleepCountDown=SLEEPTIME;

    if( isSleep==0)
    {
        P1IFG =0x00;
        return;

    }
    else
    {

        if ((P1IFG& BUTTON1) ==BUTTON1)
        {
            if( in_Debounce(BUTTON1))
            {
                P1IFG =0x00;
                return;
            }

            ButtonPressed=1;
            if( DisplayMode== TIMERMODE)
            {
                if( timerstart==0)
                    timerstart=1;
                else
                    timerstart=0;

            }
            else
            {
                if( IsSettingMode==1)
                    SettingModeButton1();
                else
                {
                    DisplayMode++;
                    if( DisplayMode == DISPLAYMODECOUNT)
                        DisplayMode =0;

                }

            }

        }
        if ((P1IFG& BUTTON2)==BUTTON2 )
        {
            if( in_Debounce(BUTTON2))
            {
                P1IFG =0x00;
                return;
            }
            Button2Pressed=1;
            if( DisplayMode== TIMERMODE)
            {
                clearTimer();

            }
            if( IsSettingMode ==1)
                SettingItemChange();

        }

    }

    P1IFG =0x00;
}
#pragma FUNC_ALWAYS_INLINE(SettingItemChange)
static inline void SettingItemChange(void)
{
    SettingItem++;
    if( SettingItem == SETTINGMODECOUNT)
        SettingItem=0;

    switch(SettingItem)
    {
    case SETTING_SECOND:
        DisplayMode= MINUTESECONDMODE;
        break;
    case SETTING_MINUTE:
    case SETTING_HOUR:
        DisplayMode= HOURMINUTEMODE;
        break;
    case SETTING_DAY:
    case SETTING_MONTH:
        DisplayMode= MONTHDAYMODE;
        break;
    case SETTING_YEAR:
        DisplayMode= YEARMODE;
        break;
    }

}
#pragma FUNC_ALWAYS_INLINE(SettingModeButton1)
static inline void SettingModeButton1(void )
{
    switch(SettingItem)
        {
        case SETTING_SECOND:
            second=0;
            break;
        case SETTING_MINUTE:
            minute++;
            if( minute==60)
                minute=0;
            break;
        case SETTING_HOUR:
            hour++;
            if(hour==24)
                hour=0;
            break;
        case SETTING_DAY:
            day++;
            if( day==32)
                day=1;
            break;

        case SETTING_MONTH:
            month++;
            if(month==13)
                month=1;
            break;
        case SETTING_YEAR:
            year++;
            if( year>2040)
                year=2020;
            break;
        }

}
#pragma FUNC_ALWAYS_INLINE(onEverySecond)
static inline unsigned char in_Debounce(unsigned char button)
{
    unsigned char ret=0;
    unsigned char ledState, lastState;
    unsigned int stateCount,staytoolong;
    lastState=0;
    stateCount=0;
    staytoolong=0;

    while( stateCount< 2000)
    {
        ledState=P1IN&button;
        if( ledState==button && lastState==button)
            stateCount++;
        else
        {
            stateCount=0;
            staytoolong++;
            if(staytoolong>2000)
            {
                ret=1;
                break;
            }

        }
        lastState=ledState;
        __delay_cycles(5);
    }
    return ret;
}

#pragma CODE_SECTION(ShowTime,".run_from_ram")
void ShowTime()
{

    //DisplayMode = DisplayMode- DisplayMode/DISPLAYMODECOUNT*DISPLAYMODECOUNT;

    switch(DisplayMode)
    {
    case MINUTESECONDMODE:
        if( IsSettingMode==0)
        {
            ShowNum(0,minute/10);
            ShowNum(1,minute-minute/10*10);
        }
        if( IsSettingMode==1 &&(ClockStep==0|ClockStep==2))
            clear();
        else
        {
            ShowNum(2,second/10);
            ShowNum(3,second-second/10*10);
        }
        break;
    case HOURMINUTEMODE:
        if( IsSettingMode==1 && SettingItem==SETTING_HOUR &&(ClockStep==0|ClockStep==2))
            clear();
        else
        {
            if( hour/10 >0 ) ShowNum(0,hour/10);
            ShowNum(1,hour-hour/10*10);
        }

        if( IsSettingMode==1 && SettingItem==SETTING_MINUTE &&(ClockStep==0|ClockStep==2))
            clear();
        else
        {
            ShowNum(2,minute/10);
            ShowNum(3,minute-minute/10*10);
        }
        break;
    case MONTHDAYMODE:
        if( IsSettingMode==1 && SettingItem==SETTING_MONTH &&(ClockStep==0|ClockStep==2))
            clear();
        else
        {
            if( month/10 >0 ) ShowNum(0,month/10);
            ShowNum(1,month-month/10*10);
        }
        if( IsSettingMode==1 && SettingItem==SETTING_DAY &&(ClockStep==0|ClockStep==2))
            clear();
        else
        {
            if( day/10>0) ShowNum(2,day/10);
            ShowNum(3,day-day/10*10);
        }

        break;

    case YEARMODE:
        if( IsSettingMode==1 && SettingItem==SETTING_YEAR &&(ClockStep==0|ClockStep==2))
            clear();
        else
            ShowDec(year);
        break;
    case TIMERMODE:
        ShowNum(0,timerminute/10);
        ShowNum(1,timerminute-timerminute/10*10);
        ShowNum(2,timersecond/10);
        ShowNum(3,timersecond-timersecond/10*10);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ShowDec( unsigned int d)
{
    unsigned char i;
    i=4;
    while(d>0 && i>0)
    {
        i--;
        ShowNum(i,d-d/10*10);
        d=d/10;

    }

}

void ShowPoint()
{

    switch(DisplayMode){
    case MINUTESECONDMODE:
        if (halfsecond==0)
        {
            P1OUT = 0b100100;
            P2OUT = 0b111111;
            __delay_cycles(LOOPCOUNT);
            clear();
        }
        break;
    case HOURMINUTEMODE:
    case TIMERMODE:
        P1OUT = 0b0100100;
        P2OUT = 0b111111;
        __delay_cycles(LOOPCOUNT);
        clear();
        break;
    case MONTHDAYMODE:
    case YEARMODE:
        break;
    }

}
void clear(void)
{
    P1OUT &= 0b11010000;
    P2OUT &= 0b111111;
    __delay_cycles(CLEARLOOPCOUNT);

}

void ShowNum(unsigned int index, unsigned int n)
{

    switch ( index ){
        case 0:
            P1OUT |= 0b1;
            break;
        case 1:
            P1OUT |= 0b10;
            break;
        case 2:
            P1OUT |= 0b100;

            break;
        case 3:
            P1OUT |= 0b1000;
            break;
    }
    P1OUT= 0b1000000 | P1OUT;  //set P1.6 Hi
    switch ( n ){

        case 0:

            P2OUT = ~0b11111;
            break;
        case 1:
            P1OUT= 0b100000 | P1OUT;
            P2OUT = ~0b11;
            break;
        case 2:

            P2OUT = ~(0b1 | 0b100 | 0b1000 | 0b100000);
            break;
        case 3:

            P2OUT = ~(0b1 | 0b10 | 0b100 | 0b100000);
            break;
        case 4:
            P1OUT= 0b100000 | P1OUT;
            P2OUT = ~(0b10000 | 0b1 | 0b10 | 0b100000);
            break;
        case 5:

            P2OUT = ~(0b10000 | 0b100000 | 0b10 | 0b100);
            break;
        case 6:

            P2OUT = ~0b111110;
            break;
        case 7:

            P2OUT = ~0b11;
            break;
        case 8:

            P2OUT = ~0b111111;
            break;
        case 9:

            P2OUT = ~0b110111;;
            break;
    }

    __delay_cycles(LOOPCOUNT);
    //    Clear
    clear();
}

楼主:
单片机编程过程,都是从少到多,一点点的实现的

中间遇到不同的问题,都在网上找到答案,有的却不能,比如这一句

   if( (P1IN&BUTTON1)==BUTTON1)

判断这个按钮有没有被按下

之前少了一对括号
   if( P1IN&BUTTON1==BUTTON1)

自己认为有没有括号都一样啊,所以出现了无法判断按钮按下的问题

位操作的优先权不是很高的吗?

这个括号的缺失,阻碍了好久好久,各种做实验,各种尝试,最后才发现这里的括号这么重要

网友:
这几天学运算放大器检测双向电流搜到一个文章,用的居然是MSP430单片机,居然内置了4个运算放大器

楼主:
主要编程思路,

主循环显示数字和小点

而显示的内容,由时钟中断和按钮引发的中断控制

显示的内容分4+1种模式
分秒,时分,月日,年,还有一个特别的计时器
按钮1,单按循环显示四个时间模式,长按进入计时器,单按按钮1,启动停止计时器,按钮2清零计时器

按钮2,长按进入设置,单按按钮2循环进入设置分,秒,时,日,月,年。按钮1,单按循环增加各种模式下的数字,最高年份2040

时间是由时钟中断驱动的,设置了时钟中断每秒钟产生四次,而不是一秒一次,是为了控制闪烁的速度,可以让两个小点开关两个状态,在设置的时候,让正在设置的数字每秒闪烁两次

原来还设计了自动休眠功能,关闭LED显示,进入休眠,只处理时间中断,可以大幅度降低耗电,唤醒需要按一下按钮才能看到时间,后来想想没必要

测量了一下,LED显示还是挺费电的,整体耗电大约最大25mA,最小15mA, AAA电池供电,容量大约700mAh, 算下来也就用一天多,也就是个玩具了

楼主:
我现在才想明白一件事,限流电阻白加了,完全可以限制LED点亮的时间,来减少电流,就可以省电了

#define LOOPCOUNT (2000)   //led点亮的延迟周期数
#define CLEARLOOPCOUNT (1000) //led熄灭的延迟周期数

改成,
#define LOOPCOUNT (200)
#define CLEARLOOPCOUNT (5000)

LED亮度就降低了,去掉限流电阻,也没有明显的闪烁,
当然亮度还可以调高一些

楼主:
发现另外一个问题,显示数字1,最亮,最暗当然是8

显示不同数字,亮度不一致的问题,就在于,不同数字点亮延迟时间是一样的,笔画多的就暗,笔画少的就亮一些

那就改成不同的数字,延迟的时间做成跟笔画数相关的,笔画少,显示时间短
    switch ( n ){

        case 0:

            P2OUT = ~0b11111;
            __delay_cycles(LOOPCOUNT-LOOPCOUNT/7);
            break;
        case 1:
            P1OUT= 0b100000 | P1OUT;
            P2OUT = ~0b11;
            __delay_cycles(2*LOOPCOUNT/7);
            break;
        case 2:

            P2OUT = ~(0b1 | 0b100 | 0b1000 | 0b100000);
            __delay_cycles(LOOPCOUNT-2*LOOPCOUNT/7);
            break;
        case 3:

            P2OUT = ~(0b1 | 0b10 | 0b100 | 0b100000);
            __delay_cycles(LOOPCOUNT-2*LOOPCOUNT/7);
            break;
        case 4:
            P1OUT= 0b100000 | P1OUT;
            P2OUT = ~(0b10000 | 0b1 | 0b10 | 0b100000);
            __delay_cycles(LOOPCOUNT-3*LOOPCOUNT/7);
            break;
        case 5:

            P2OUT = ~(0b10000 | 0b100000 | 0b10 | 0b100);
            __delay_cycles(LOOPCOUNT-2*LOOPCOUNT/7);
            break;
        case 6:

            P2OUT = ~0b111110;
            __delay_cycles(LOOPCOUNT-LOOPCOUNT/7);
            break;
        case 7:

            P2OUT = ~0b11;
            __delay_cycles(LOOPCOUNT-4*LOOPCOUNT/7);
            break;
        case 8:

            P2OUT = ~0b111111;
            __delay_cycles(LOOPCOUNT);
            break;
        case 9:

            P2OUT = ~0b110111;;
            __delay_cycles(LOOPCOUNT-LOOPCOUNT/7);
            break;
    }

楼主:
#define LOOPCOUNT (700)
#define CLEARLOOPCOUNT (4000)

经过调整以后,整体耗电量,最高只有6mA了,显示亮度可以接受

楼主:
完了一下超低耗电模式,

进入低耗电模式3,
LPM3;
推出,对应的就是
LPM3_EXIT;
就这么简单,

在60秒倒数后进入低耗电模式

按钮中断加入唤醒到正常模式

超低耗电模式,仅仅1.5微安左右,时钟还在继续走
唤醒以后,8mA,相差三个数量级

用一个四位万用表没量出来,用了一个五位的表,才看到这么低的电流
印象深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