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买了台瑞凌ARC-220S电焊机

楼主(2020-11-08):
手头没有小型焊机 干点小活拖大焊机实在是不方便  索性再买台小的来玩

淘宝看了一圈  牌子很多 价格不等

以前在厂里用过瑞凌的氩弧焊机 感觉不错  周围干电气焊的也几乎都是瑞凌 这次就选它吧

最后选中了这个型号 尺寸很是迷你

正好双十一搞活动 店铺优惠加上满减券 300多点到手

认准这个标  正品瑞凌

这标签懂得自然一看就明白

买这个型号除了体积小 也是看中了它的双电压

买的是标配  没有焊把和线   又下单买了25平方的线和焊把 地线夹

接好插头和焊把

线鼻依然是锡焊  焊钳买的大象牌的

全套合影

试焊一下  起弧很容易 焊弧也挺稳

最后肯定是老规矩 拆开看看

这体积 价格就不要考虑多板机了 肯定是单板设计

风扇在中间

看不懂 也不知道这是啥而 IGBT管子在里面看不到  随便看看吧  能看到的是板子两面都涂了防水漆

好了看完了 装回去 过几天带出去干活

网友A:
手持羊毛剪子围观烧电焊的老司机

网友B:
接线端子为什么不采用浸锡?

网友:
现在的焊机越来越小巧了,到处托运没哪么吃力了。

网友C:
嗞、嗞、嗞。。。
噼噼啪啪冒火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持羊毛剪子围观烧电焊的老司机

别闹 赶紧把皮袄脱下来给我寄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线端子为什么不采用浸锡?

需要螺丝紧固的 浸锡反而不容易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嗞、嗞、嗞。。。
噼噼啪啪冒火花

这是一个自带音效的回帖

网友:
说好的鸡屎呢?嗯?

网友:
方便,还是彩钢专用那种方便

网友D:
有证不?没证烧焊是要被抓的!!!前几天看了一个执法视频,上海警察用天网抓无证烧焊的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证不?没证烧焊是要被抓的!!!前几天看了一个执法视频,上海警察用天网抓无证烧焊的人!!! ...

这不能吧?我们电子爱好者搞点小工程确实需要烧个焊,家里家具有点小毛病也烧个焊,那没问题啊。可能被抓的那些是大批量烧焊大型烧焊或者商用吧

网友E:
有没有便宜一点的耐艹焊机,,,我也想弄一台,有时候干活确实不方便。不过平时不烧焊,一年到头来估计也用不到5次。主要是这东西借也不好借,工作室那边有一台氩弧焊机,平时要焊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不能吧?我们电子爱好者搞点小工程确实需要烧个焊,家里家具有点小毛病也烧个焊,那没问题啊。可能被抓 ...

你错了,不管是生产还是个人行为动火烧焊,没证都是犯消防法的,没点关系就得罚款加拘留2-5天,在聚居区烧焊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况,一般只要被抓都是情节严重,没点人脉关系拘留三天是没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便宜一点的耐艹焊机,,,我也想弄一台,有时候干活确实不方便。不过平时不烧焊,一年到头来估计也用 ...

氩弧焊焊铁很好用的 就是不如电弧焊经济方便 带气瓶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错了,不管是生产还是个人行为动火烧焊,没证都是犯消防法的,没点关系就得罚款加拘留2-5天,在聚居区 ...

如果都依法办事就好办了 最怕的就是拿鸡毛当令箭的!

网友F:
羡慕刀妹有地方能玩开焊机,俺们这小居民楼没法玩啊要是一不小心把楼点了就玩大了

网友:
也想添置一台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羡慕刀妹有地方能玩开焊机,俺们这小居民楼没法玩啊要是一不小心把楼点了就玩大了 ...

妹???从何说起?

我还有4台大型氩弧电弧两用焊机跟你换楼吧!我不怕烧了楼!

网友:
焊功还行,我买的佳士被岳父借荆州了,后来买了个杂牌的 放了几年一次都没用过。 现在380 220通用的不错,长期220用应该耐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