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己做了个胎压表

楼主(2020-11-08):
偶然发现五年前买的胎压表跟轮胎店的比较误差太大,误差在0.5左右,经过对比是自己的不准。本打算再买个,想想还是算了,自己做个吧。准备材料,量程0--0.6mpa气压表一个精度1.6,1mpa大概是10公斤压力(描述可能不准确不明白的自己百度下)小车胎压大概在2.5左右,所以这个量程的表足够了,而且精度也比网上几块十几的胎压表好的多,气动接头一个,m20*1.5内丝转4分外丝一个,作用是将气动接头和气压表连接(注意这个转接头是根据气压表和气动接头的螺纹配的)8mm鼠尾打气头一个,内径6或7mm气管一段,生料带若干,第一次发带图的帖子不会插图 大伙凑合看吧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种压力表应该精度有保证了。

网友A:
这个不是4公斤的压力表吗?再就是这种表的精度比普通轮胎气压表精度好很多,插气管的那种接头叫宝塔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4公斤的压力表吗?再就是这种表的精度比普通轮胎气压表精度好很多,插气管的那种接头叫宝塔接头 ...

是4公斤的 打错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图顶

这种也好省了一个转接头 本打算也用快速接头 只是气泵打气头坏了 我这个拔下来就可以充气 两用

网友C:
1.6精度的压力表目前,几块十几的胎压表就是个玩具-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精度的压力表目前,几块十几的胎压表就是个玩具-仅供参考。

唯一的缺点就是个头太大

网友:
我的SMC 压力表  机械跟数显个一套,香得很

网友:
这个表比气泵自带的好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唯一的缺点就是个头太大

确实找遍淘宝,精度1.6的都是大表头,真好只好找个2.5精度的小表头,应该也够用了,用了才知道原来胎压一直只有1.5

网友D(2021-02-20):
自行车、电动车胎压应该多少

网友E:
有防震的那种吗?应该更加耐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自行车、电动车胎压应该多少

比汽车的胎压高

网友:
前段时间搞了个这种表,也有这种想法,一直还没落实,看来喜欢折腾的人很多啊

网友:
麻烦问一下,您这个转接头哪弄的?有链接么?

网友:
麻烦问一下这个转接头从哪弄得?有链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比汽车的胎压高

4个大气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防震的那种吗?应该更加耐用

没必要防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行车、电动车胎压应该多少

自行车都是打得轮胎硬邦邦的,后来发现屁股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