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63xt ch1的id全部异常,是不是颗粒挂了?

楼主(2020-11-08):
bics3的工具还没流出,用bics4的工具看了一下,ch1都不对,我总觉得不是颗粒问题啊

网友A:
看是BGA272还是132,BGA272的单颗4CH坏的就是这样,如果是132的坏4CH,可能是主控虚焊或者某个芯片内短路拉低整通道电压了

网友:
同意小唐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BGA272还是132,BGA272的单颗4CH坏的就是这样,如果是132的坏4CH,可能是主控虚焊或者某个芯片内短路拉 ...

132,创见的,8颗
以前有个asgard的2260,也是一个ch异常,拆下来看颗粒都没问题,还™把板子拆坏了

网友B:
BiCS3\4的工具,在USBDev都可以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CS3\4的工具,在USBDev都可以下载的

就是这个吧SMI SM2263XT MPTool S0905A SNKBics4 FW_S0905C3,不是说开不了bics3吗

网友(2022-08-22):
高手过招,看得眼花缭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