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兆网络下用几根线传输数据??? 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2020-11-08):
千兆网络下用几根线传输数据??? 百思不得其解......

图片上的问题感觉有点别扭......

千兆网络下......

没超过100M的下载速度是用几根线传输数据?

4线?

8线?

千兆网络下用几根线传输数据??? 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只用4根就是百兆了,一般特殊情况一根网线也拆成2根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用4根就是百兆了,一般特殊情况一根网线也拆成2根使用

图片上的问题感觉有点别扭......

千兆网络下.....

没超过100M的下载速度是用几根线传输数据?

4线?

8线?

网友:
连接状态是千兆就是8条线,不管实际速度多少

网友B:
网上不是有答案么
1、网线在布线的时候,线芯通常都会分配工作,一方承担发送数据,一方承担接受数据,而在百兆网络和千兆网络的情况下,线芯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2、在百兆网络中,主要承担网络传输作用的通常为橙白、橙、绿白、绿四条线芯,对应水晶头1.2.3.6的位置(根据T568B接法)。1和2(橙白、橙)来发送数据,3和6(绿白、绿)来接收数据。

3、在千兆网络中,传输网络数据时,是需要使用到8根线的,4根芯达到千兆网络传输的同时收发,也就是四条芯只能实现千兆网络接收数据或者发送数据,这两者不能同时进行。一定要用到8条线芯来传输,而且要记住选用路由器的时候,要选用千兆路由器(8个插口都有触片)。

4、当网络运用到网络监控POE供电时,也一定要运用到8芯网线,因为POE供电系统需要4条线芯收发数据,4条芯来进行供电。

也就是说,即使是千兆网络条件下,8根线有一根不通就没办法边发送边接收,只能降为百兆网络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不是有答案么
1、网线在布线的时候,线芯通常都会分配工作,一方承担发送数据,一方承担接受数据,而在 ...

POE4根网线也没有问题。千兆POE就必须是8芯网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不是有答案么
1、网线在布线的时候,线芯通常都会分配工作,一方承担发送数据,一方承担接受数据,而在 ...

那意思:

没有超过100M的下载速度也是用8根线同时收发数据.....

网友:
看你网卡接口连接速度   要是和路由/交换机连接速度是100M 就是只有四根  要是1000M就是不管多少数据都是8根

网友:
要显示百兆,遵守568B只需1,2,3,6,通就是百兆了;

要显示千兆,在1236的基础上,其他的也要全通。

至于实际速度,还要看巨日的网卡,网线质量,传输距离等等因素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意思:

没有超过100M的下载速度也是用8根线同时收发数据.....

是端口连接速率不是下载速率

网友:
千兆连接下传输100M也是走的1000M的线路和协议。网速或者局域网没达到1000M的速度是因为1000Mbps/8=125M《通常说的下载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