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联想CFT1D3LI主板上了一块SSD,怎么感觉不到快呢

楼主(2020-11-08):
上次咨询联想CFT1D3LI主板的接口如何利用,坛友说利用意义不大,想想也算了,就买了块SSD固态硬盘,虽然不是大牌了但也不至于感觉和机械硬盘差不多吧。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7738

打开所有的应用程序感觉不到秒开的快感。系统也没安装什么大型应用程序,后台也没启动几个程序。按说应该不慢啊,至少打开WPS办公软件相关应用应该很快吧,但不是,打开一个WPS文字或表格得要10秒左右。和安装的系统有关么,安装的是WIN7,64位系统。

网友A:
这个处理器快不起来

网友B:
sata接口   快不起来啊

网友C:
慢的原因在你的cpu
AMD E-350D APU        436分 ,这个分数的U,估计要流畅只能装winxp, 这个U估计不超过15块钱吧
对比一下300块的星际蜗牛矿渣 Intel Celeron J1900 @ 1.99GHz        1,114分
以及AMD Ryzen 5 3600        17,854分

网友D:
你这CPU  给你980Pro也是白搭

网友E:
你的电脑瓶颈是CPU,一个atom级别的处理器要能把现在的软件跑快了,谁还升级电脑

网友F:
这CPU不慢,我的主力目前就是这E350,技嘉的巴掌板,装Xp,64G固态+2T+2T-2T机械,上网、pS、修图、转换RAW,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处理器快不起来

不要秒开,但应该比机械硬盘快点吧,但感觉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ta接口   快不起来啊

至少是SATA3接口吧,怎么和机械硬盘差不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CPU不慢,我的主力目前就是这E350,技嘉的巴掌板,装Xp,64G固态+2T+2T-2T机械,上网、pS、修图、转 ...

速度受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慢的原因在你的cpu
AMD E-350D APU        436分 ,这个分数的U,估计要流畅只能装winxp, 这个U估计不超过1 ...

这U不是和主板一体的么,也不是单独买的。加块SSD只想比机械硬盘快点,但结果不如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CPU  给你980Pro也是白搭

也没想跟别的比,只是想换块SSD比机械硬盘快点。结果不如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电脑瓶颈是CPU,一个atom级别的处理器要能把现在的软件跑快了,谁还升级电脑 ...

软件都是以前的,WPS是2016版的,PS用的7.0的,好些软件还都是绿色免安装的。

网友:
没觉得比6代的HP笔记本慢多少啊,可以接受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CPU不慢,我的主力目前就是这E350,技嘉的巴掌板,装Xp,64G固态+2T+2T-2T机械,上网、pS、修图、转 ...

这不也是才从G41、G31主机换过来。
免费弄了一台H61的联想主机和这台一体的联想小主机,想着换块SSD比机械快些,结果这小主机就是不如意,还是SATA3的接口,还不如那台H61的主机。

网友:
这个应该会运行快些啊,之前坛友送了台AMD单核的笔记本电脑,我加到4g,换了个128的固态,快了很多啊,这种板子,想弄快玩玩的,这也没效果,还是不玩了

网友:
这U用XP都快不起来,我试过用这U装XP做下载机,开个迅雷都卡的要死,现在被我做软路由了。

网友:
装Xp不慢的,我以前的老机器32固态,装Xp挺快

网友:
持续读盘不容易感觉快,试试多任务读盘,比如同时两个以上大文件拷贝,机械盘会频繁切换磁道喀喀响那种

网友:
我以前特地买过联想e1-2500的板子当下载机,圆梦h550里面的吧
你上ssd也觉得慢是因为没上机械硬盘,上了机械硬盘这个鬼东西根本没法用
装win10+ssd都卡的不行,没办法只能用win7
更好笑的是买来用了半个月,一个星期没开机就开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