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拆解影拓数位板(Wacom intuos Pro PTH-651)

楼主(2020-11-08):
上次看到别人发了个小点的手绘板 没看清板子正面什么样  所以这次把自己用的拆了  给大家看下

正面

反面

型号Wacom intuos Pro PTH-651

技术不行 卡扣断了

开盖正面

最外面一层  应该是屏蔽防干扰的

自家的芯片

这就是最上面一层了  笔是无源的 支持2048个压力感应
就是说笔按压可以识别到2048种压力变化 笔直接放
在这上面 不需要电池的  笔里面有线圈  靠感应电流动作
笔上面还有按键 还可以直接使用手指触摸  像笔记本自带的触摸板一样

笔距离画板一公分左右高度的时候就可以感应到了
默认的屏幕箭头就跟着笔移动了  笔间触到板子就是单击

中间这层白色的不知道是什么玩意  像泡沫 有点硬

压感笔 这个原装的一支五百多  有点坑

尾巴上面也是可以感应的 就像铅笔后面的橡皮擦一样
这个 也是默认的是擦除 也是2048级感应的

笔尖可换  这玩意拆开容易把线搞断  就不拆了
拆过一次  里面就是前面头和尾两个线圈 中间是一块长条的电路板

网友A:
我手上还有个小号的影拓5的,我老婆换了iPad Pro淘汰给我的。
有线模式的体验还不错,比我以前那块高漫的好不知道多少倍,就是无线模式偶尔会抽风,
刚开始还以为是坏了,后来一问,发现都是这样的...

网友:
画漫画的买过一个,巨贵。

网友B:
好像是电磁感应触控,必须配套原装笔,要是增加电容触摸面板更好,至少可以用手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电磁感应触控,必须配套原装笔,要是增加电容触摸面板更好,至少可以用手指。 ...

这个可以用手指的  跟笔记本自带的触摸板效果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还有个小号的影拓5的,我老婆换了iPad Pro淘汰给我的。
有线模式的体验还不错,比我以前那块高漫的好 ...

我也给我老板买了个新款的  4096级压感的  感觉笔的手感还没我这个老款的好用  这个是软硅胶的  他那个有点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