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燃气灶热水器共用一个煤气瓶的问题

楼主(2020-11-08):
一直都是通过一个减压阀串一个三通,分别连接燃气灶和热水器使用,2者管道差不多长。热水器体积不大,估计是5升。

为了安全,先是淘汰了老式煤气灶,换了个热电偶熄火保护的。

热水器经常要打很多次才能打着火,前面几次没有啪的一声响。 后来发现,只需要先把燃气灶打一下放点气,热水器就能打火了。电池电力足的时候,好像能一次打火成功。

为了安全,又把残旧的减压阀换成40多元创尔特的。贪便宜买了0.6流量的。

感觉换了后热水器的温度大不如前! 以前冬天能杀猪,现在这个天气就已经达不到杀猪的温度了,真正冬天来的时候估计就凉了。

不知道1.2流量的减压阀能否把温度提上去。可能还是些杂牌的减压阀好用啊。据说火力和压力有关和流量无关。

补充内容 (2020-12-2 01:07):
换回旧的减压阀,杀猪温度又回来了。

网友A:
打火困难是不是管道漏气?里面进去空气了,燃气要先充满管道后才能打火?我家的燃气灶就是要先放点气才能一次打着,要是直接扭开打火的话要放电挺长时间才能打着

网友B:
我买的八升热水器也是遇到你这个情况,买得看起来质量越好的减压阀,它就越容易出现热水器要先用煤气灶放点气才能打着的情况,
我估计这是气压大,电磁阀的劲不足以打开,换句话说就是电池输出功率不足了,没足够电力电磁阀就没力气顶开放出煤气,所以只能听到打火的啪啪声而且间隔比较长,也没顶开电磁阀那个哒的一声,
用个淘汰的电池正极串一个二极管后并到热水器电池正负极,打火声会明显快很多,只要锂电有3.7v以上打火都好使,我这样用好几年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八升热水器也是遇到你这个情况,买得看起来质量越好的减压阀,它就越容易出现热水器要先用煤气灶放点 ...

啥样子的二极管?有型号没?

网友:
我家的和你连接一样的,也出现类似情况,后来修了热水器的水气联动,就没出现在这种情况了,估计您的热水器水气联动或者电磁阀有点漏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啥样子的二极管?有型号没?

随便耐压高的如4007就行,锂电没电就随便冲一下,不过那俩大电池最好用不爱漏液的铁壳干电池,这样不用担心长时间用而漏液弄坏电池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火困难是不是管道漏气?里面进去空气了,燃气要先充满管道后才能打火?我家的燃气灶就是要先放点气才能一 ...

可能是煤气灶先关了气瓶再关煤气灶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八升热水器也是遇到你这个情况,买得看起来质量越好的减压阀,它就越容易出现热水器要先用煤气灶放点 ...

可能是我的热水器老了,那个电磁阀线路什么的耗电大,用1号电池很快就不够电。 现在用5号的松下爱老婆电池,耐用一点。
淘汰的手机电池 基本都饿残废了 没什么电量了 不知道好使不。    直接用锂电,不要1号电池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的热水器老了,那个电磁阀线路什么的耗电大,用1号电池很快就不够电。 现在用5号的松下爱老婆电池 ...

单独锂电也倒是能用,但打火声音快得有点吓人,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随便耐压高的如4007就行,锂电没电就随便冲一下,不过那俩大电池最好用不爱漏液的铁壳干电池,这样不用担 ...

就串上一个4007,就能打火快点?还是电少了也能打着火?原本用的是二个一号电池。总感觉一年要换个二三次后行。或许热水器是老了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串上一个4007,就能打火快点?还是电少了也能打着火?原本用的是二个一号电池。总感觉一年要换个二三次 ...

实际上为什么会快速打火,我觉得那是因为锂电相对于两串一号电池电压更高、内阻更小,
一对足电干电池就能轻易打开的电磁阀,锂电更是轻松,自然也不会消耗多少电能,也就能同步打火吧。
我现在用的这对干电池也已经用了几年了,锂电倒是在打火间隔大了就拆出来充一下,一直留着干电池是为了把废旧锂电电压再拉低点,这样并起来,电压也就在3.8v左右,感觉上相对安全点罢了。
这个我确实是用了多年,也确实好使,但也不代表能百分百确保安全,是否采用自己斟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为什么会快速打火,我觉得那是因为锂电相对于两串一号电池电压更高、内阻更小,
一对足电干电池就 ...

这锂电你留了充电接口?  我看看是否做个电池盒,方便拆出来充电。

我看好多人直接不降压就用的,你再多串一个二极管电压不就下去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锂电你留了充电接口?  我看看是否做个电池盒,方便拆出来充电。

我看好多人直接不降压就用的,你再多 ...

电池也就接出正负极到个拆的旧层叠电池头,干电池那也引出正负极,正极倒串一个二极管就连到另一个旧层叠电池头,就这么啪啪就把锂电并到干电池那了,
这个锂电基本上是坏的了,串个二极管不是为了降压,而是怕打火时给倒输个高压给锂电而简单串进去的,基本这两种电池并上后,干电池端电压会掉到3.6v左右,试过拔掉干电池也能打着火,这么并着用有没有必要,我也没去多考虑,但这么用起来还是挺方便的,打不着了就拿出来用4.56模块充两分钟,接回热水器就能打火了,完了再仔细充满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也就接出正负极到个拆的旧层叠电池头,干电池那也引出正负极,正极倒串一个二极管就连到另一个旧层叠 ...

假如只用锂电还需要二极管不?  锂电的正极是接二极管的正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煤气灶先关了气瓶再关煤气灶的原因吧。

能这样操作的吗?顺序反了。就是这个原因导致气管里的气被用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如只用锂电还需要二极管不?  锂电的正极是接二极管的正极吗?

不用二极管也可以的,只是听打火间隔声音快得心慌,正极接二极管负极电路是不通的。

网友D:
1、燃气热水器需要大流量的减压阀(液化气的)。2、三通接的位置不对,应该在气瓶出口处接三通再接两个减压阀。一个减压阀带两个设备可能会引起流量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燃气热水器需要大流量的减压阀(液化气的)。2、三通接的位置不对,应该在气瓶出口处接三通再接两个减压 ...

但2个设备同时使用没有问题,就是热水器温度不够高,但只用热水器也依旧。

网友:
接淘汰的手机电池用了近10年了,一直很好用

网友:
有可能是用时间长了水箱和管路里有水垢,显示的温度不是真实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