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激光机怎么在木头上雕刻图案呢?老是打得着火了

楼主(2020-11-08):
想要在这种木制品上雕刻一些图案和LOGO,但不知道怎么调参数,老是打得着火了,坛里大神多,来请教下要咋玩哩。
软件用的是EZCAD

这个是机器型号 Tenfotai Cube10

长这样,好重呀。

我试打出来的效果。。。。。。还不如用打火机烧

这是软件界面,大神指点下怎么调参数哩。

网友A:
这是拿打金属的功率打木头 ,
一下一个坑应该调小功率
就是一下想拿针扎一下的那么大一个洞,
如果要求较深就程序多走几遍。呀。

还有这个焦距没对准吧
聚焦到木头上的光斑直径太大,
调整焦距让打在木头上的光斑小到针尖大小
就应该好了。

网友B:
我这门外汉也觉得 一楼观点是对的  降低功率(如果可以软件调节的话)  多打几次 用线条转圈的方式降低木头温升  另外光斑能小就小  机器太着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拿打金属的功率打木头 ,
一下一个坑应该调小功率
就是一下想拿针扎一下的那么大一个洞,

哥们,你看我最后一图软件里,右边,功率我都是调到最小了呢。1%的,打出来也还是一样。
焦距是按机器来的说明书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门外汉也觉得 一楼观点是对的  降低功率(如果可以软件调节的话)  多打几次 用线条转圈的方式降低木头 ...

谢谢,功率我调了好多种,从50%到1%,打出来的效果都一样。

网友:
垫上薄的锡纸铝箔试试?

网友:
木头表面浇点水

网友:
有时候权限不一样,功率界面能调节的范围也不一样,我记得我们这个最高权限才能调节主输出功率,进系统管理员界面看看吧。或者找厂家要下权限。一般生产不用那么高权限,厂家也不提供。省的弄错了麻烦。

网友:
你这个是打苹果后盖的吧   当时买来可不便宜啊

网友:
这个估计可以,要是浸湿估计效果更好

网友:
木头弄湿试试

网友:
功率调小,多打几遍,另外觉得你这个图案不适合打印木头啊,你可以先试着打印文字

先将图形内做不同的灰度填充(文字要先转化形),雕刻输出选择黑白模式,可试一下不同网点的效果,精度一般不超过500dpi。
如果想使颜色浅一些,可提高雕刻速度,试着多雕几遍。如要切割很厚的木材,可放慢切割速度,但是可能会造成木材的燃烧。

网友:
200%是功率太大了,再者,你这木头密度太小,易燃,像这种松木上弄个图案上去,一般是做个公模再加热公模印上去的,上面说得很对,你这是打印金属件的,功率肯定大,可以换个高密度的什么红酸枝、小叶紫檀等高密度的木头,再加快加工速度试试

网友:
不好打的,速度300到1500,频率和功率50%左右。焦距要先用金属调好,再上木板微调。听声音,滋滋声最大为合适

网友:
我觉得松木燃点很低,这个除了调小功率外还要加快移动速率,要不然很快就烧起来了

网友:
起始点点可以先加上铝箔纸,防止停顿点燃木板

网友:
1、我看到你的图了,你用的是一张位图,在这个软件里,他会把位图处理成激光点阵,而点和点之间有开光和关光的过程,这会造成振镜减速,实际并没有你设置的5000mm/s的速度。
2、功率我看到你设置的是0%,你到软件参数(F3)里看一下,激光控制里有一个功率映射表,0%功率对应的应该是10%实际输出功率。
3、尽量只使用矢量图形。不要用位图。如果是位图,在CorelDRAW里处理成矢量线条后再导入EZCAD然后填充阴影。

最后,你实在不知道如何操作,可以在这个软件里先画几道线圆圈之类的,让他打标看一下是什么结果。

网友:
我就想知道多钱弄得

网友:
刚才扫眼看到了1064nm,你这是个光纤激光机?我以为是个射频CO2机。
木头对于1064nm的波长是高反材料,这个波长打上去后很难标刻,只有振镜速度非常慢的时候才能勉强打出痕迹,并且很容易起火。
这个波长是打金属和有色塑料的。

网友:
俺单位的正为功率太小发愁呢。打5mm的三合板打不透,要打好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