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哪位大神帮忙看看这款2263XT的跳线

楼主(2020-11-09):
跟市面上常见的2263xt的板型不太一样,跳线位置不明。
哪位大神玩过的,帮忙提供一下跳线位置呢。谢谢

网友A:
这个不需要跳线吧?你现在ce识别不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需要跳线吧?你现在ce识别不正常吗?

双贴正常,四贴的话两组不识别

网友:
这个板子不清楚,公版是上,下,下,下开启全ce

网友B(2021-02-03):
试了一下,找到了,成功开4CE

网友:
技术性好贴 收藏一下

网友C:
看来我这个习惯很好,只要是过手的盘,没事先拍个照先。我这个盘这个电阻是跳上去的,只不过要看原图,传到论坛就看不太清了。

网友:
值得收藏的帖子

网友(2021-03-06):
看了这个贴搞定了4贴1CE为啥后2贴不识别问题

楼主(2021-04-23):
引用 网友B:
试了一下,找到了,成功开4CE

首先感谢大神指导,通过摸索有两个跳线,位置如图:

网友(2023-04-13):
收藏学习 我也准备贴4贴B16

网友:
楼主有跳好的图了吗?我按照你框框全跳会显示全部都是2CE

网友:
楼主有跳好的图了吗?

网友(2023-06-28):
感谢分享!这个非常有用。

网友(2023-12-21):
引用 网友C:
看来我这个习惯很好,只要是过手的盘,没事先拍个照先。我这个盘这个电阻是跳上去的,只不过要看原图,传到 ...

,你好,能发个高清原图看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大神指导,通过摸索有两个跳线,位置如图:

不对啊,4贴4CE,把你标记的跳线两两组合,都认不到其他两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