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台奥特朗DFS538-85即热式热水器,功率8.5KW带可控硅了,可自动调节水温

楼主(2020-11-09):
如题,朋友的,说是使用正常,但是关机后有类似风扇的响声,拆开看看,貌似里面除了继电器还增加了可控硅,可以线性调节温度了。也没见异常,还给他了。

网友A:
可控硅在哪?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在哪?没看到

在水管上。在水管上。

网友:
做工比我08年买的美的7500W的要差点,功能应该是一样的!用了12年多了,除了调温微动失灵自己换了几次微动开关以外,性能一直很优良,在广东很好用!

网友B:
可控硅用水管散热,这根是冷水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在哪?没看到

倒数第二张图,还是水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控硅用水管散热,这根是冷水管吗

冷水进水管。

网友:
现在的房间最大功率越来越大,而我父亲零几年旧房间最大总功率只有3千瓦,不可能用直热式热水器,只能储热式热水器。

网友:
即热式好耐用的。。毕竟不是长期发热,水垢很少的。而储水式三几年就水垢有几十斤重,直接报废。我家的即热式已经用了12年了,还继续在用。。

网友:
8.5KW单相用电设备,根本无法通过强制认证,所以上面啥认证标记都没有

网友:
上配电箱总开关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在哪?没看到

可控硅挂在加热管上啊,比较大个儿,后面拖了3根线的啊。

网友:
总感觉这种即热式的热水器极不安全(安全系数极低)老感觉会把人给电着。实在要用的话,接地一定要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