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拆一台杂牌组装教育一体机,一体化主板LGSK-04-0,显示花屏故障,已修复

楼主(2020-11-09):
如题,貌似是程序的问题,没找到原机遥控器,只好TB买了程序重刷修复。

网友:
逻辑板的γ参数有问题

网友:
进工厂模式调参素

网友A(2022-11-23):
这个应该是要用遥控器进入工程模式改一下屏幕的驱动才行,

网友:
颈椎病彻底治好了,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要用遥控器进入工程模式改一下屏幕的驱动才行,

原机遥控器没有,调整方法也不知道。

网友(2023-03-09):
引用 楼主:
原机遥控器没有,调整方法也不知道。

你的这个一体机修好了吗!我也有一台一样的,可以找你去下经怎么维修看到你已经修好了

网友:
我已经维修的网站找到程序重新刷了一次就好了开心!

网友(2024-02-03):
V59的主板一般是菜单键+1147进入总线调一下屏参就行

网友:
这种杂牌的一体机就这样,质量不是很好的。